新手请教

楼主(2013-05-06):
问下如果这个图再接两个PD怎么接,单片机的接口是不是不够了d:\我的文档

网友A:
咦,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看不到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还有几个IO没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几个IO没用么

都接上东西了

网友B:
可以加个选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