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等!】WIN7 ADS 编译时scatter文件中无法识别EMPTY属性

楼主(2013-05-06):
分散加载问题:
1、ADD编译时无法识别 EMPTY 属性
2、给ARM_LIB_STACK执行域添加max_size时无法位负数(向下堆栈)
3、编译时无法识别Image$$ARM_LIB_HEAP$$Base、Image$$ARM_LIB_HEAP$$Length、 Image$$ARM_LIB_HEAP$$ZI$$Limit、Image$$ARM_LIB_STACK$$Base、Image$$ARM_LIB_SATCK$$Length、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Scatter 代码:
LOAD_ROM 0x8000
{
        EXEC_ROM 0x8000
        {
                startup.o        (Vectors,+FIRST)
                *.o        (+RO)
        }
        RAM 0x01000000 0x00200000
        {
                *.o ( +RW,+ZI )
        }
        ARM_LIB_HEAP 0x01300000  EMPTY  0x10000
        {
        }
        ARM_LIB_STACK 0x01330000  EMPTY -0x10000
        {
        }

}

网友A:
ADS这种很老的工具在WIN7上是会有些问题。
楼主把这个工程放在XP上编译看是否可以正常,以确定是WIN7的问题。

楼主:
嗯,我也想过这种可能性,着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这种很老的工具在WIN7上是会有些问题。
楼主把这个工程放在XP上编译看是否可以正常,以确定是WIN7的问题 ...

您好,在XP下问题一样的,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头都搞大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处理器?搞个现成能用的工程对比一下吧

网友B:
查查分散加载的文档就行了, ARM_LIB_HEAP这几个名字尽量不要使用用,你可以定义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