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滤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6):
前一图好像是仿真图,那么仿真一下就可以得到频率响应曲线,可以直接读出,虽然不准确,但不必计算。
后一图好像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不知道芯片型号和完整电路,没法说。

楼主:
前一个图是orcad的原理图,后一个是人家的电路看到了,就问一下

网友B:
确实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简单啊

简单你倒是说说啊

网友C:
这种电路真需要分析,需要顾及电路电路前后的阻抗匹配。

网友D:
c=1/2πfR,l=R/fπ即可计算,这个π型滤波器一般应用于视频滤波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你倒是说说啊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