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推挽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06):
当XBR1使能交叉开关功能时,P2设置推挽输出,结果输出的都是高电平,设置低电平输出也输出高电平
查阅DATASHEET里面表示
注意:为使端口引脚工作在标准端口I/O的输出方式,交叉开关必须被使能。当交叉开关被禁止时,端口输出驱动器被禁止

求教啊,难道推挽输出不能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A:
可以输出低电平
估计你就没设置对

网友B:
这种问题当然程序问题了,

网友C(2013-10-12):
#include <c8051f340.h>
sbit S1=P2^4;
sbit S2=P2^5;
sbit S3=P2^6;
sbit S4=P2^7;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 enable)

   PORT_Init();                        // Initialize Port I/O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while (1)
   {
      if (S1 == 0)                    // If switch depressed
      {
         D1 = 1;                     // Turn on LED
      }
          else
      {
         D1 = 0;                     // Else, turn it off
      }

      if (S2 == 0)                    // If switch depressed
      {
         D2 = 1;                     // Turn on LED
      }
          else
      {
         D2 = 0;                     // Else, turn it off
      }
     if (S3 == 0)                    // If switch depressed
      {
         D3 = 1;                     // Turn on LED
      }
          else
      {
         D3 = 0;                     // Else, turn it off
      }
      if (S4 == 0)                    // If switch depressed
      {
         D4 = 1;                     // Turn on LED
      }
          else
      {
         D4 = 0;                     // Else, turn it off
      }
           }                                   // end of while(1)
}                                      // end of main()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OSCICN |= 0x03;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its maximum frequency (24.5 Mhz)
}
void PORT_Init (void)
{
   P2MDIN |= 0xF0;                     // Lower four pins on P2 are digital

   P2MDOUT = 0x0F;                     // enable LEDs as push-pull outputs
                                       // enable Switches as open-drain

   P2     |= 0xF0;                     // Set port latches for P2.0
                                       // and P2.1 to '1'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enable
                                       // weak pull-ups
}

网友C:
参考一下上面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

网友D:
请使用配置向导配置IO口功能模式。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