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热式热水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3-05-06):
今天收到个开发案子,速热式热水器的,4个继电器控制。但发现里面有个线圈的东东不认识。不知道怎么去控制他。就是图中白色的东东,里面有个线圈,此东西4个脚,一个脚接的是12VAC变压器的的输出脚,一个接的是地,MCU IO口接ULN2003的输入脚,输出脚接一电阻后到此东西的一个脚,最后一个脚是接的是运放的输入脚。因为客户开发的都没有图纸。所以我就简要说了下。请大虾们评评下,此东西的控制方式,是不是检测过流的。怎么检测的呢。然后要怎么去控制。

网友A:
水压传感器.?  判断过水时启用热水器,防止电热管干烧.

楼主:
那是怎么检测的呢。我手工按照PCB大致画了下,SCH中 JP1 四个脚。

网友B:
白色的应该是电流互感器,你不会搞这个开发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温度控制还是需要有一点技术的。

楼主:
我不太懂硬件啊。呵呵。是用来检测电流的么。它一共4个脚。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变压器7V输出端,一个脚接运放的输入端。一个脚接达林顿管的输出端,请问这个是怎么控制的呢。MCU方面就2个IO口我不知道干嘛的,一个应该是检测运放的,另一个通过达林顿管接到这个互感器上,我不知道怎么控制。。

楼主:
是电流互感器,是漏电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