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T1000测温时温度会上升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用AD7794+PT1000测温,采用4线制+210uA恒流源的测法。发现读出的温度会随时间慢慢上升,幅度也不是太大。不知道是不是PT1000自热的问题,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关掉电源,铂电阻放置在温度稳定处足够长的时间,再开机,读出开机后数据稳定(数秒之内)、一分钟、两分钟……数据,才能够判断是否自热。
一般地说,210uA产生的自热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一般PT100允许1mA电流,PT1000,电流会小一些,0.21mA没有多少问题,要看看到底升高了多少。

楼主:
谢谢各们解答,照着2L的做法,10分钟后,温度上升了0.7度,20分钟后又上升了0.2度。一共升了接近1度 这误差也太大了吧。。。请问这算正常吗,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若不能满足楼主要求,只能减少电流。

网友C:
对于Pt1000,这个电流这个温升是正常的,但略微偏大了一些。
你还很难确定是Pt1000的温升,其他电路的不稳定同样会有“温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