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晶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15.625M的晶振工作不正常,换成15.734M的晶振工作正常。
这边这个V314起什么作用?
R335和R336分压又是干嘛用?

图片在这里

网友A(2013-05-06):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回家再上传,现在只能放网络空间了。http://d.pr/i/FyK6

楼主:
有外链图片了,

网友A:
三点电容式(皮尔斯Pierce)振荡器,三极管为共集电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电容式(皮尔斯Pierce)振荡器,三极管为共集电极接法。

晶振的信号从基极输入然后再通过发射极输出,通过C365反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的信号从基极输入然后再通过发射极输出,通过C365反馈么?

注意晶体接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
晶体信号经C365和C366分压后由三极管发射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晶体接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
晶体信号经C365和C366分压后由三极管发射极输入。 ...

那晶体的频率15.734M换成15.625M的话,要更改哪些元器件或者不用更改?
实际测试更换晶体后,我在分频器后用频率计测试,无输出信号。
即使在C365的右边也是没有信号,断开V311的基极,信号又有了,接上V311的基极,频率计就显示无输出信号。

网友A:
“断开V311的基极,信号又有了,接上V311的基极,频率计就显示无输出信号”
V311基极是振荡器的负载,负载太重将使振荡器停振。此电路本来反馈就不是很强,比较容易停振。
改元件参数的话,可以考虑改变C365和C366的比例试试,还可以考虑稍减少R335,也可以考虑将C367接到V314发射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V311的基极,信号又有了,接上V311的基极,频率计就显示无输出信号”
V311基极是振荡器的负载,负载 ...

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大理解,
请问如何理解负载太重?
改变C365和C366的比例是不是增强反馈?
谢谢。

网友B:
也就是环路振的品质因子不高,也就是说有功率大于无功功率很多,三极管电路提供不了损失的能量

网友A:
“请问如何理解负载太重?”
从振荡回路吸收的功率超过三极管供给振荡回路的功率。

“改变C365和C366的比例是不是增强反馈?”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625M的晶振工作不正常,换成15.734M的晶振工作正常。----------先減少R335及R336甚至R335=0Ω。 ...

嗯。我测试了,把R335的510减小到330,R336不变,就有信号了。
R335不变,减小R336,无信号。

改变C365和C366的比例,还是没信号。

看来主要是三极管供给振荡回路的功率不够造成的,另外也问问这是怎么计算的,随着晶振的不同,外围电路该如何计算,
我自己也去查查资料,谢谢。

网友A:
15.625M的晶振工作不正常,换成15.734M的晶振工作正常。

换上去的15.625MHz晶体损耗比较大(各厂家生产的晶体不同,即使同一厂家生产的也可能不同),需要稍大一些的激励。
原电路对反馈量控制得比较严格,从接有R335和使用V311缓冲就可以看出来。其目的,可能是希望振荡频率稳定一些,波形正弦一些。但使用该频率信号的是D306、D307、D308等芯片,这些从引脚标注看好像是数字芯片,数字芯片并不要求波形有多正弦,通常也不需要振荡频率很稳定(允许有一点点例如千分之几的变化),因此这个电路采取控制振荡幅度的措施有些多余。
13楼king555建议减小甚至短路掉R335,就是因为此电阻构成负反馈,减小了三极管增益。
如果对频率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用个非门例如74HC04即可产生振荡,元件比此电路少多了。

网友D:
路过

看看

还真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625M的晶振工作不正常,换成15.734M的晶振工作正常。

换上去的15.625MHz晶体损耗比较大(各厂家生产的晶 ...

D308-D306 是74LS90计数器,通过三个芯片后,分频为15.625KHz的信号。
用示波器在74LS90后查看得到的波形是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308-D306 是74LS90计数器,通过三个芯片后,分频为15.625KHz的信号。
用示波器在74LS90后查看得到的波形 ...

是了。分频后得到15.625kHz,显然只要求频率准确,并不要求波形完美正弦。所以,将反馈量设置得接近临界,没有多大必要。
把反馈增强些,不但不容易停振,甚至可以将缓冲级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了。分频后得到15.625kHz,显然只要求频率准确,并不要求波形完美正弦。所以,将反馈量设置得接近临界 ...

V311是共发射极接法,这个高功率的三极管,作用仅仅是放大15M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V311是共发射极接法,这个高功率的三极管,作用仅仅是放大15M信号?

从图中看,V311仅仅是放大此信号,没有其它联接嘛。
另外,3CK3好像不是大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V311仅仅是放大此信号,没有其它联接嘛。
另外,3CK3好像不是大功率管。 ...

V314是共集电极接法,那么信号不是应该从e输出,B输入么?又怎么理解你说的是分压后从C输入信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314是共集电极接法,那么信号不是应该从e输出,B输入么?又怎么理解你说的是分压后从C输入信号的啊? ...

V314是共集电极,信号确实是从发射极输出,基极输入的。
在6楼打错了,应该是“分压后由三极管发射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14是共集电极,信号确实是从发射极输出,基极输入的。
在6楼打错了,应该是“分压后由三极管发射极输出 ...

请问,V311对于信号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啊,看了很久的书都不知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V311对于信号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啊,看了很久的书都不知如何计算。。 ...

V311发射极交流接地,R338和R337分压供偏置,C367容抗应该可以忽略,集电极负载可以认为就是510欧。
困难的是:信号源内阻不知道。

网友E:
电容三点式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