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总是无法被识别

楼主(2013-05-06):
HDMI接口总是无法被HDM的接收端识别   之前被识别过一两次  硬件连接测试时OK的  软件之前也被识别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求解?????????????  目前只能被识别为DVI接口!!!

网友A:
EDID没读取出来。I2C没通

网友B:
可以先量一下smbus信号是不是正常的,以及芯片的电源有没有大的波动,会不会被拉低,导致识别不到

网友C(2013-06-13):
HDCP有问题,看下DDC通道问题吧

楼主:
有点进展啦  又卡在HDCP这块啦

网友D(2013-07-28):
我也在用SiI9134,但是我的问题是:SiI9134的系统状态寄存器(0x72:0x09)的P_STABLE位(bit0)总是置0,显示没有稳定的输入时钟IDCK。可是,我已经输入时钟、同步信号和视频数据了,用示波器测量SiI9134的88引脚IDCK也有稳定的时钟。楼主以为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楼主也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我等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SiI9134,但是我的问题是:SiI9134的系统状态寄存器(0x72:0x09)的P_STABLE位(bit0)总是置0,显 ...

你的sii9134工作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sii9134工作了吗

问题解决了,可以显示视频了。但是我在做HDCP认证的时候,发现向0x74设备写数据有问题: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同,鉴于读EDID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可以认为读数据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就是向0x74设备写数据有问题了,想看看楼主是怎么向HDCP寄存器写AN和AKSV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可以显示视频了。但是我在做HDCP认证的时候,发现向0x74设备写数据有问题:写入的数据和读出 ...

我对HDCP这块还不是很了解 并且我的视频也一直没有出来

楼主(2013-08-30):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可以显示视频了。但是我在做HDCP认证的时候,发现向0x74设备写数据有问题:写入的数据和读出 ...

楼上的能把代码发一份参考一下吗

网友F(2013-11-15):
HDCP 就是一个交互的密钥,首先确认HDCP_KEY是否有效?不然只能看DVI,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