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某个温度段会出现0.4的跳变,咋整?

楼主(2013-05-06):
关于热敏电阻,在控制的时候,20°到40°会有0.4°的递增?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改成0.1°的递增?

补充一下,用的是10位的AD采样,温度是从0~110°的显示,其他温度都是0.1的递增,需要改硬件吗?代码改了好多次了就是不行,第一次搞,经验不是很足,请大侠指导,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好像不太够哦,热敏电阻又不是线性的,有些温区变换率很大

楼主:
我知道热敏电阻不是线性的,在用查表法的时候,如何进行细化?其他区间都是0.1°的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够哦,热敏电阻又不是线性的,有些温区变换率很大

请问您说的不够是什么不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不够是什么不够呢?

分辨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不够

那要用几位的AD?在用查表法的时候,如何进行细化?其他区间的温度段都是0.1°的跳变呀!

网友A:
你看看你使用的热敏电阻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使用的热敏电阻的曲线

能不能详细一点?分辨率与曲线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

能给我解决一下子吗?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曲线就知道了啊,比如说20.1度到20.5度,对于ADC变化如果小于一个分辨率,那你ad采进来的就是相同的值啊
这就是分辨率。
一定要仔细看你的温度曲线。

网友C:
2^10 = 1024.
你要显示0.0-110.0,显示的值已经大于分辨率了。
而且,1024的AD分辨率,你没办法完全利用完的。
唯一的办法,10位AD过采样。

网友D:
有可能是是你加热用的是加热体可能在这个温度区间范围内功率最大

网友E:
原因估计是非线性+分辨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0 = 1024.
你要显示0.0-110.0,显示的值已经大于分辨率了。
而且,1024的AD分辨率,你没办法完全利用完的 ...

要是显示0-100,显示值会不会好点呢?
什么是AD过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是你加热用的是加热体可能在这个温度区间范围内功率最大

那如何补偿呢?

网友F:
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材料?

ntc的材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补偿呢?

每0.1度数值变一次,是没有实在意义的,你显示的就是当前的温度,如果非要每0.1度变一次,可以从软件上加快这一时段的刷新速度或者是减慢加热速度。或者干脆再慢点,每1S,或者是5S刷新一次温度显示,使显示那里不产生规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ntc的材料

NTC还是PTC啊,PTC是在低温初始加热的时候,功率很大,电流呈现一个峰值。

网友G:
你要用高速采样求平均的方法换取ADC的分辨率

网友F:
测过线性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C还是PTC啊,PTC是在低温初始加热的时候,功率很大,电流呈现一个峰值。 ...

确实是NTC,根据查表法算的个大概,某个区间确实升温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过线性度么?

线性度测过的,20-40°升温确实很快!

网友H:
确定是分分辨率不够。
常用NTC误差1度左右(这不是你做不到的问题,主要是提醒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是用NTC,分压电阻的选择很关键,如果你只要20-40度,建议你取这之间的中点电阻(注意不是温度),10bitAD稳定应该是可以实现,软件也要做工作
如果你想加大差值,可加差放电路。用OP加几个电阻实现

网友F:
可以按照27楼的 增大放大倍数  然后再测试一下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定是分分辨率不够。
常用NTC误差1度左右(这不是你做不到的问题,主要是提醒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是用NT ...

不是还有个PID算法吗?软件除了查表法,还有其它可行的方法吗?
另外,我是测0~100的温度,只是20~40度区间升温速度较快,想让温度变化也能随温度变化速度  0.1  那样子递增,就是说升温速度与AD采样的速度,到显示温度的速度变化相等!(不知道描述清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按照27楼的 增大放大倍数  然后再测试一下线性度

差分放大电路?信号只有一个呀?
那放大几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0.1度数值变一次,是没有实在意义的,你显示的就是当前的温度,如果非要每0.1度变一次,可以从软件上加 ...

那是不是要用PID算法了呢?
如果不用的话,如何改变刷新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用高速采样求平均的方法换取ADC的分辨率

用的就是高速的,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I:
只能说明你的加热速率太快,。。也就是说,你的采样速度不够快,,,,如果你的采样速度,快于你的加热速率就不会出现这种递增现像了。。。。。。和什么线性,都没关系,,非线性。。只是在某个区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电路?信号只有一个呀?
那放大几倍合适呢?

倍数是要根据你的信号的大小和AD采样的分辨率来算的,你就动手算一下吧,自己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说明你的加热速率太快,。。也就是说,你的采样速度不够快,,,,如果你的采样速度,快于你的加热速率 ...

是某个区间速度快呀?并且还不是线性的?其他区间的温度不是很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数是要根据你的信号的大小和AD采样的分辨率来算的,你就动手算一下吧,自己的项目 ...

只是某个区间的温度变化快而已,如何用差分放大?放大的话,岂不是送过去的信号都放大了吗?AD这边采样的话,要如何是好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是某个区间的温度变化快而已,如何用差分放大?放大的话,岂不是送过去的信号都放大了吗?AD这边采样的 ...

有可能要重新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用PID算法了呢?
如果不用的话,如何改变刷新的速度?

定时每500ms或者更长时间刷新一次显示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每500ms或者更长时间刷新一次显示缓存。

那如何加入PID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说明你的加热速率太快,。。也就是说,你的采样速度不够快,,,,如果你的采样速度,快于你的加热速率 ...

你意思说要换个AD吗?换个什么型号的容易控制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意思说要换个AD吗?换个什么型号的容易控制呀?

感觉没必要换  优化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没必要换  优化软件吧

一会改电路?一会优化软件?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会改电路?一会优化软件?我。。。

现在感觉软件好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感觉软件好弄一点

结贴吧,谢谢了版主,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在此谢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真心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还有个PID算法吗?软件除了查表法,还有其它可行的方法吗?
另外,我是测0~100的温度,只是20~40度区 ...

那是你之前就没有说清楚。你是感觉温度上升太快还是精度问题?
之前我理解是精度问题。
如果是温度上升太快,那就不是精度问题,是控制问题应该用PID去解决。
这样你不要太在意温度的值,通过AD值来控制上升速度,以度做参考,以AD值做上升速度控制,这跟0.XX度没关系。你要做0.1变化其它没有意义。NTC做不到这个精度,你做也是白做。

网友H(2013-09-07):
1、10BIT不够。
2、软件没有做好,计算过程中要先一起放大,最后再回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