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13-05-06):
最近要用到用89C51输出两个PWM波控制左右电机。其中要求可以转弯,后退,加速前进后退转弯,小弟新手,求大虾们能提供一两个例程参考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不是写遥控飞机的程序哦

网友B:
你是不是写小车的程序

网友C:
智能车竞赛?两电机驱动的?不同占空比相当于不同电流大小,就对应于不同扭矩了。
转弯 - 两个电机不同转速 。。。
总之就是控制电机转向和转速,不知道你电机电路是怎么样的
主要原理搞懂了就 不需要什么历程吧?

网友D:
对于马达来说,只能控制它转多快、正反转,至于是不是产生转弯,那是由你的机械转动结构和合成力矩实现的。

网友E:
这个有很多资料的,文库就有

网友F:
最近我也要弄这个了,看来可以交流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写遥控飞机的程序哦

不是,写的是双轮驱动的自主避障小车。遥控飞机的暑假会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车竞赛?两电机驱动的?不同占空比相当于不同电流大小,就对应于不同扭矩了。
转弯 - 两个电机不同转速 ...

这个原理我知道,只是我要驱动双电机并且还要定时刷新测双轮的速度,这样就要用好几个定时器了,而我选的单片机就只有两个定时器,一时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写小车的程序

恩,是双轮驱动的自主避障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很多资料的,文库就有

这个主要是刚开始弄的,不太清楚,一时摸不到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要弄这个了,看来可以交流下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马达来说,只能控制它转多快、正反转,至于是不是产生转弯,那是由你的机械转动结构和合成力矩实现的。 ...

谢谢了,我会好好研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我知道,只是我要驱动双电机并且还要定时刷新测双轮的速度,这样就要用好几个定时器了,而我选的 ...

检测双轮速度原理怎么样的? 单位时间差检测转动圈数?你可以使用定时器复用 也没必要用那么多的硬件资源 如果你的车再加别的功能 你不就没资源可用了?

网友G:
转向有舵机进行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转向有舵机进行控制就可以了

用舵机就复杂了:电路上你要设计舵机控制电路,机械上你要设计转向机构,软件件上你要设计转向算法——停车入库就已经难道很多新手了,更别说单片机控制的简单机器人。

实际当中的机器人一般是这么做的:不用转向机构,用两边轮子的转速差实现转向。和坦克一样。

同侧轮机械上保持同步,两边各用一个电机驱动,你只需要考虑PWM电机控制就能让它转弯了。

省掉了转向机构,省掉了复杂的转向算法——可以原地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为0,这可省大事了。

从而工作量、成本小不少,且系统复杂度、可靠性、重量都要更好。

我有个学弟以前给电力系统做过一个远程地面遥控机器人,用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方案。
电路和机械上经过实践证明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双轮速度原理怎么样的? 单位时间差检测转动圈数?你可以使用定时器复用 也没必要用那么多的硬件资源 ...

用自己搭的红外开关测脉冲数(单位时间内),定时器复用没用过,不太会,主要怕复用会引起任务竞争,这样实际功能就实现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自己搭的红外开关测脉冲数(单位时间内),定时器复用没用过,不太会,主要怕复用会引起任务竞争,这样 ...

这个总有办法的。也不怕有共享资源争抢,只要裸机理清楚了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不要过分依赖于硬件,否则,即使是有4个定时器的单片机你都觉得不够用。
你给他们同时测速不行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自己搭的红外开关测脉冲数(单位时间内),定时器复用没用过,不太会,主要怕复用会引起任务竞争,这样 ...

没搞过这个,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需要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搞过这个,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需要测速?

测速反馈回单片机,采用PI控制速度,保证小车速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搞过这个,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需要测速?

速度反馈,单片采用数字PI控制,确保很好的速度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总有办法的。也不怕有共享资源争抢,只要裸机理清楚了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不要过分依赖于硬件,否则 ...

是同时测速。现在主要考虑到采用实时刷新的问题,我想采用8253测两路脉冲数,单片机定时读取,这样就能解决定时器的问题了,又不会给单片机造成负担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同时测速。现在主要考虑到采用实时刷新的问题,我想采用8253测两路脉冲数,单片机定时读取,这样就能解 ...

那换个资源更多的单片机就行了,加个8253体积和成本也增加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换个资源更多的单片机就行了,加个8253体积和成本也增加了呢。

换个资源多的也还会增加成本的,我要作的是毕设,如果都用集成的,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东西,答辩就不太好了.况且我对这个单片机比较熟悉,在学其他的,也没时间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换个资源多的也还会增加成本的,我要作的是毕设,如果都用集成的,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东西,答辩就不太好了.况 ...

嗯,这样看你的选择是合适的,也可用两个74HC4060,用起来更简单也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