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电源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3-05-06):
      大家好,最近接到不少客户在使用DC-DC模块电源用于煤矿设备中,前级为本安电源供电,但出现DC-DC模块出现不能启动的问题,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DC-DC模块在启动时有较大的启动冲击浪涌电流,而前级本安电源由于其特性的要求不能提供更高的电流供DC-DC启动。
     目前比较好的方式是在DC-DC的输入端加软启动,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在DC-DC的输入端串入NTC热敏电阻以降低启动电流。但如果是在大功率场合,启动时的浪涌冲击电流也会对DC-DC本身造成损坏,而NTC电阻也会存在发热严重、影响DC-DC产品效率等问题不适用,此时必须采用更为复杂的软启动电路。

网友A:
呵呵   本安电源这一块不了解   呵呵

网友B:
本安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被严格限制,不允许存在过流过压的情况,如果后级的DC-DC启动电流超过本安电源的输出电流就会使DC-DC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这个时候应该尽量降低DC-DC的启动电流,除了DC-DC的设计本身采用软启动等方案外,在DC-DC的外部也可以通过限流电阻或者外加软启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安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被严格限制,不允许存在过流过压的情况,如果后级的DC-DC启动电流超过本安电源的输 ...

感谢您的回复。
一般采用限流电阻(NTC热敏电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启动电流,但其功耗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还是建议加软启动来实现

网友:
以前没听过,菜鸟的来了。

网友C:
学习了,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下:非隔离的DCDC产品启动电流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网友D:
据悉采用气体放电管与热敏电阻的组合电路可以。

网友E:
来看讨论结果的。

网友F:
本人用的一款RCC方案电源,前端加NTC和浪涌抑制电路都不能抑制起机的大电流。RCC电路在负反馈建立起之前,会有一个浪涌电压过程,在这个时间段内电流是很大的,在前端串一NTC抑制的话则会在NTC变小之前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而且会有一个小斜率上升,如果直接串联电阻,则干脆就起不来了。本人分析可能和负反馈的建立和初级绕组饱和电流影响到Ton,从而导致。我在DC\DC模块后加NTC加快反馈的形成,效果比再前级加NTC要好一点,也可证明我的猜想。但不清楚RCC的具体方案,且对RCC电路接触的经验也不多,没办法做到具体步骤分析,希望有资深人士能给与指导分析并给出更好地解决方案。

网友F:
刚才又试了下,加大DC模块前NTC,上电,开始电流很小,然后斜率上升,最后还是要升到差不多原来的电流大小才启动成功,电流变小,期间时间较长,NTC都有些发烫了。NTC是这个效果,那软启动电路应该也没用,除非电源内部有软启动调整占空比,但RCC不可能有这个,小功率也不可能有这个。最后结论RCC电路的启动电流必须达到某一值才能正常启动,加任何东西都没用。这个电流是饱和电流还是什么,求解释啊

网友G:
本安电源这一块真的没有玩过

网友H:
都谈到本安了,应该不允许存在大功率的情况吧,大功率怎么本质安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