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丢包

楼主(2013-05-06):
用蓝牙耳机听音乐,把手机放在口袋或是背包里面,在外面行走会出现丢包的现象,大约不到1秒.
这种问题要改怎么去解决?

网友A:
调手机蓝牙发射
要么调蓝牙耳机接收灵敏度.
不过要确定到底是手机还是蓝牙的问题,建议用替换法,再多搞几个蓝牙耳机,多弄几个其他手机试试
我估计蓝牙耳机的问题占多数

楼主:
不是手机的问题,换手机听了还是一样的,
现在改了一下阻抗匹配,这个现象有所改观,但还是会出现丢包的现象,而距离也变短了只有5-6米左右了.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蓝牙耳机都会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B:
原来有同事就是这样 中间手机丢的时候 以为是中间换歌 等到发现不是的时候 手机已经没了

楼主:
丢包的时间不到1秒的,就在在听歌会咔的一下

网友A:
估计还是你耳机蓝牙天线端匹配的问题 有让天线厂拿仪器扫过吗?

网友A:
或者你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天线? 陶瓷天线?PCB天线?皮法天线?

楼主:
用PCB天线的,图片为测的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