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三极管接的对不对啊?

楼主(2013-05-06):
三极管不会,不知道怎么连,下面两个图上错了,不用看,看第一个

楼主:
看第一个图,后面两个上错了

网友A:
图中集电极和发射极标反了吧

网友B:
没错啊!!!!!!PNP管子就是怎么用的

网友C:
你到底想问的是什么啊,是bce脚位对不对,还是电路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这种应该用NPN 好一些吧

网友E:
接错了,把电机接到下面集电极上。或者把三极管换成NPN型(S 8050),两者驱动电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