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M393的输出不对

楼主(2013-05-06):
Vref2=2.5V,V5=5V,V3.3=3.3V,EM4_SIG接单片机I/O口,当我把EM3接地时,V7不亮,测电压EM4_SIG为2.5V电压!这时EM4_SIG不是应该为0吗?大婶们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哪呢?毕业设计遇到的问题,所以很急!求各位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不要

LED加在上面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LM393输出端灌电流最小要6mA(手册里的,实际貌似没有这么大),3.3V减去LED的3V多,再除以4.7k,LM393就没有正常工作啊。要挂LED,最好用三极管扩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输出端灌电流最小要6mA(手册里的,实际貌似没有这么大),3.3V减去LED的3V多,再除以4.7k,LM393就没 ...

我把4.7k换成了10k,但还是不行!

网友B:
上面我讲的你没有注意,这个4.7k要换成小电阻,换成4.7欧姆试试吧。

网友C:
反相都没接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我讲的你没有注意,这个4.7k要换成小电阻,换成4.7欧姆试试吧。

改成4.7R,单片机的灌电流能不能承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成4.7R,单片机的灌电流能不能承受?

建议你先测量一下那个LED足够你需要的发光亮度时,它两端的压降是多少,然后用3.3V减去这个值,再除以4.7就得到了电流值,估计就是几个毫安。
若不放心单片机,可以先串一个限流电阻再输入到单片机的IO口。

网友E(2013-06-18):
LM393的失调电压。。。记得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