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5-06):
我(菜鸟)这里有一块设备主板 ,DSP是320VC5502,XC2S100E(FPGA),有图纸
经常出现丢失程序,无法启动
付酬求助高手是否可以导出程序,出故障时再导回,IC在线路板上
QQ:235514652

网友A:
不懂啊   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B:
程序另外保存在别的地方, 或者外部的存储器.
内部有个 BOOT 程序检查合法性, 有错再重新从外部存储器更新.
当然这样要保证 BOOT 区不会出现错误

其实,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丢失程序的原因. 从源头上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