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1V-100V变化的信号做测试?

楼主(2013-05-06):
有个项目要求测试一个信号,变化范围为1V到100V,要求测试其频率和有效值RMS,怎么对其处理,主要是信号变化范围太大了,分压也不是,放大也不是,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A:
变化不是很大啊。只是是交流,直流就简单多了

网友B:
一般1V峰值已经可以达到A/D转换范围的一半,所以只需要分压,不必放大。
用个二进制的分压器。
A/D转换若超出范围(溢出),触发一个电路,自动将分压器换到高一档,即分压到1/2,再测量,若仍超出,再1/2……若不超出,就用此档测量。
显然,还必须检查是否小于1/2量程,若小于1/2量程,则自动换到低一档,重复测量,依此类推。
这个判断过程,可以由触发器完成,但用单片机之类比较简单。

网友B:
100V算是比较高的电压,转换量程估计要用小型继电器。

网友C:
有源衰减50倍之后,用AD637转换成RMS的直流值就可以了。在音频范围内可以达到0.05%的精度或者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1V峰值已经可以达到A/D转换范围的一半,所以只需要分压,不必放大。
用个二进制的分压器。
A/D转换若超 ...

直流量的话你说的这种方法理论上可行,但是交流信号就不好办了,就算100v的交流信号也会有低电压的时候!(因为是0-100V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量的话你说的这种方法理论上可行,但是交流信号就不好办了,就算100v的交流信号也会有低电压的时候! ...

楼主说,“要求测试其频率和有效值RMS”,显然是交流。
交流当然测量其峰值作判断,决定档位,然后再测量频率和有效值。

网友D:
切换量程是个好想法. 有办法自动切换量程.

上次在示波器的介绍会上听到一个好办法, 经多路不同增益的放大器变换成多路信号.
同时 AD 采样, 软件识别几个结果的最佳有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换量程是个好想法. 有办法自动切换量程.

上次在示波器的介绍会上听到一个好办法, 经多路不同增益的放大 ...

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具体的实现电路怎么办?

网友D:
具体的实现电路怎么办?  不就是几个不同增益的放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的实现电路怎么办?  不就是几个不同增益的放大嘛

100V过来的不就烧片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V过来的不就烧片子了?

应该把分压看成放大器的一部分。
先分压,就好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V过来的不就烧片子了?

100V过来的不就烧片子了?.                          先分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