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通电发烫

楼主(2013-05-06):
5509的板子通上电后,等一会儿就会发烫。。。但是运行程序也能运行,就是更烫。。。哪位朋友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是自己的板子,还是开发板?

楼主:
用的是开发板啊,手放在上面立马感觉很热,不敢长时间摸着,就是功耗很低还烫,我就不敢用了

网友B:
5509不可能很烫的,怀疑有引脚对地短路
当然,如果板子很小的话30~40度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不可能那么烫的,楼主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D:
看看其他外部元器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都是粗心惹的事,确实是电路问题。结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都是粗心惹的事,确实是电路问题。结贴了。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上电后正常,但是烧了程序之后就开始发烫,就一简单的小例程程序。
还请楼主分享下,是碰到什么电路问题了,我也好好查查,多谢!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用FPGA跑内核的时候就容易发烫

网友F:
dsp的功耗很低的,6000的才1-2w 满载啊

网友G(2013-06-05):
你运行的什么?移植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运行的什么?移植的操作系统吗?

DSP5000是跑不了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