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Howland 电流泵 的交流耦合电容大概是多大

楼主(2013-05-06):
参见附图的电路,这是一个一个双运放反馈的 电压转电流电路。想问一下,其中的交流耦合电容大概取多大,或者在哪个数量级。或者,它与哪些因素有关。
还有 其中的电阻取多大?

网友A:
乍看上去,应该是相比较于串联的电阻阻止够小就行了。
可以用仿真软件算一下。

网友B:
其中的交流耦合电容大概取10nF至10uF。这些电容与输入信号V1的频率有关。
LS说的对,这些电容的容抗(1/(2PifC))相比较于串联的电阻值足够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