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帮忙,srio v5.6 自带实例编译不过?

楼主(2013-05-06):
ERROR:NgdBuild:1424 - part supplied at commandline 'xc6slx100t-fgg676-3' using
   '-p' and specified through 'CONFIG PART' constraint 'XC6SLX45T-FGG484-3'
   should not differ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NET "phy_4x_ser_clk/UCLK"      TNM_NET =
   "UCLK";> [srio_v5_6/example_design/srio_v5_6_top.ucf(82)]: NET
   "phy_4x_ser_clk/UCLK"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NET "phy_4x_ser_clk/UCLK2"     TNM_NET =
   "UCLK2";> [srio_v5_6/example_design/srio_v5_6_top.ucf(83)]: NET
   "phy_4x_ser_clk/UCLK2"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NET "phy_4x_ser_clk/UCLK_DV4"  TNM_NET =
   "UCLK_DV4";> [srio_v5_6/example_design/srio_v5_6_top.ucf(84)]: NET
   "phy_4x_ser_clk/UCLK_DV4"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srio_icon_gen.i_srio_icon' with type
   'srio_icon'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srio_icon'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6'.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rio_de_wrapper/rio_ila1_gen.i_rio_ila' with
   type 'rio_ila'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rio_ila'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6'.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rio_de_wrapper/phy_wrapper/srio_ila2_gen.i_phy_ila' with type 'phy_ila'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phy_ila'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6'.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user_top/initiator_user/tickler/srio_vio_gen.i_srio_vio' with type
   'srio_vio'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srio_vio'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6'.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在自己的工程中使用srio v5.6, 直接new source-> IP 选srio v5.6吗? 大神帮忙啊?

网友A:
汗死了, PN都选错了,都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死了, PN都选错了,都没看出来。

什么pn是指引脚吗?刚看到文档,要修改ucf文件,是不是只要修改ucf文件即可,需不需要从新生成chipscope ip核?
进行chipscope调试 是不是先要添加CD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死了, PN都选错了,都没看出来。

猴哥,能否给一个没有问题的工程我,ldcxsp@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死了, PN都选错了,都没看出来。

怎么用xco重新生成核?

楼主:
ERROR:Place:1073 - Placer was unable to create RPM[BUFDS_RPMs] for the component
   phy_1x_ser_clk/u_refclk_ibufds_ML_BUFDS of type BUFD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sue:
   Some of the logic associated with this structure is locked. This should cause
   the rest of the logic to be locked.  A problem was found where we should
   place BUFDS phy_1x_ser_clk/u_refclk_ibufds_ML_BUFDS off the edge of the chip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lative placement requirement of this logic.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re part of this structure:
ERROR:Place:1073 - Placer was unable to create RPM[BUFDS_RPMs] for the component
   phy_1x_ser_clk/u_refclk_ibufds_ML_BUFDS of type BUFD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sue:
   Some of the logic associated with this structure is locked. This should cause
   the rest of the logic to be locked.A problem was found at site IPAD_X0Y12
   where we must place BUFDS phy_1x_ser_clk/u_refclk_ibufds_ML_BUFD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lative placement requirements of this logic.  IPAD sys_clkp
   appears to already be placed there which makes this design unplaceable.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re part of this structure:
ERROR:Pack:1654 - The timing-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

重新生成了,但map时出现上面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pn是指引脚吗?刚看到文档,要修改ucf文件,是不是只要修改ucf文件即可,需不需要从新生成chipscope i ...

芯片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lace:1073 - Placer was unable to create RPM for the component
   phy_1x_ser_clk/u_refclk_ibuf ...

@ldcxsp 结帖

网友B(2014-01-20):
猴哥您好。我们遇到的问题跟上诉差不多,请问这个V5.6 是只能用于V5的芯片吗?
还有问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谢谢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