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VRB2405LD-15WR2 加电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6):
这种现象为启机时候的过冲。
原因:主要是由于电源输出端的阻抗和后端实际负载不匹配有关,导致在启动瞬间输出电压产生类似这样的波动。
解决办法:可以在后端增加串联电感或者并接电容来改变输出和负载之间的关系(前期碰到类似案例时候,串连保险丝也解决了此问题,主要是保险丝的内阻起到的效果),具体参数要实际调试。

网友B:
热插拔会不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A:
热插拔会产生输入端过冲,这个机理和上面的现象产生的机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体现在输入端口,对于输出产品不会表现为既上冲,同时也下冲的现象。

对于DC电源在选择方面一定要注意看是否支持热插拔,如果不支持很容易造成产品损坏。

网友C:
DC电源还需要考虑这个因素   我还不知道   开开眼   呵呵

网友A:
对于直流供电的系统必须关注此问题,同事端口防护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测试波形输出端存在电压跌落现象,可能原因:1、负载的启动瞬间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模块的启动功率不够;2、输出端的容性负载过大。如果这两个原因排除,可能跟一次电源有关。

网友E:
看到实际的测试图,原因分析是比较有依据的,建议后续讨论问题时,能多多发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测试波形输出端存在电压跌落现象,可能原因:1、负载的启动瞬间需要 ...

不要吝啬啊,解析下这个图是怎么看的

网友D:
黄色线是启动瞬间输出电压的波形,电压建立后又出现跌落。

网友F:
是否可以主要理解:如果前段电源的功率不足或者容性负载能力不足,也会对后端的电源造成启动如图中的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