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1V(RMS)-100V(RMS)变化的信号做测试?

楼主(2013-05-06):
有个项目要求测试一个信号,变化范围为1V(RMS)到100V(RMS),要求测试其频率和有效值RMS,怎么对其处理,主要是信号变化范围太大了,分压也不是,放大也不是,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A:
当然要分压,但不能固定分压,要动态切换,就是切换量程

网友B:
切换量程是个好想法.
上次在示波器的介绍会上听到一个好办法, 经多路不同增益的放大器变换成多路信号.
同时 AD 采样, 软件识别几个结果的最佳有效性.

网友C:
0.1V~100V也就是1000:1的动态范围,楼主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V~100V也就是1000:1的动态范围,楼主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现在还没精度要求,应该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量程是个好想法.
上次在示波器的介绍会上听到一个好办法, 经多路不同增益的放大器变换成多路信号.
同 ...

怎么切换量程? 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分压,但不能固定分压,要动态切换,就是切换量程

怎么分,用两个电阻吗?

网友A:
电阻,电子开关+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