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否有人碰到过,是否STM32F107 CAN的BUG?

楼主(2013-05-06):
看见很多人问 使用CAN2为何无法进入接收中断,而发送是正常的

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了,将CAN1完完整整的转成CAN2函数,结果发现无论如何进步了接收中断,但是发送是OK的,查了RCC,查了GPIO,查了NVIC,查了初始化,查了滤波,理论上都是OK的,然后调试看寄存器,发现接收寄存器中FIFO0无论如何怎么接收都不会得到FIFO DEPEND标志位,于是上网搜寻,结果发现:必须开启CAN1的RCC,才能正常使用CAN2中断....

首先提醒各位,单独开启CAN2是无法进入接收中断的(发送中断和发送过程都正常)

其次想问问高手是为何

看到手册上说过,CAN1是主,CAN2是从,CAN2无法直接访问SRAM存储器,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如何解释呢?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stm的芯片问题   应该是你承诺供需的问题

网友A:
发错了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没有仔细看手册吧
fifo 是跟 CAN1 连在一起的。

网友C:
顶一个
CAN1:是主bxCAN,它负责管理在从bxCAN和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之间的通信
CAN2:是从bxCAN,它不能直接访问SRAM存储器
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不是BUG,也不算问题,只能说是比较另类的设计啦

网友E(2013-10-04):
神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