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CY7C63813的问题.....

楼主(2013-05-06):
  各位大侠们...请教下:
CY7C63813 在不擦除的情况下 修改片内程序 要怎么搞

网友A:
68013内部没有FLASH的,也就是不能存储代码的,每次都会更新,当然你要在68013上挂一个24LCXX就不一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13内部没有FLASH的,也就是不能存储代码的,每次都会更新,当然你要在68013上挂一个24LCXX就不一样啦!: ...

哦哦,那我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B:
要挂接EEPROM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那我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当没有EEPROM的时候68013掉电后内部程序就没有啦!上电重新烧写就可以了!但是目前68013的应用大部分都是带一片EEPROM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没有EEPROM的时候68013掉电后内部程序就没有啦!上电重新烧写就可以了!但是目前68013的应用大部分都是 ...

:handshak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