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 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13-05-06):
我有一个  模块需要测试 其 电压输出值, 在用 ICL7135 芯片,  测试其 In+ 与 In- 的阻抗只有 500K,

请教有何方法能提高 ICL7135 的阻抗!!!

我的模块情况, 内阻:500K 左右, 用万用表测试,其可产生 20mV左右的电压信号, 电流值估测为 pA 级;
尝试用运放做电压跟随,但是输出不线性, 用万用表测试很线性;;;;

现在极度郁闷中,那位大侠给指导下。。。。不胜感激!

俺的 QQ:99684167

网友A:
运放不线性,是运放精度太差了,换一个好的运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线性,是运放精度太差了,换一个好的运放就可以了。

SGM 8551  应该很不错的运放了吧!   偏置电流 130pA

网友A:
不错的运放,也需要不错的外部条件,如果输入输出都在20毫伏的水平,运放的性能不会好到那里去的,你试图给运放提供+4V/-1V供电,看看线性是否好一些。运放的输入接近0V,线性不会有问题,但是输出接近0V,线性肯定不会好哪里去的。

网友B:
通用运放的输入电阻很难超过ICL7135的,如果如楼主所说只有500k的话,要么是芯片坏了,要么是测量问题,或者是使用问题。
在用ICL7135做AD时,用其他运放做输入缓冲,基本是蛇足。
但,就楼主所述之信号仅20mV,这是不适合直接AD的,应先放大100倍,否则有效分辨率将不足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运放的输入电阻很难超过ICL7135的,如果如楼主所说只有500k的话,要么是芯片坏了,要么是测量问题,或 ...

版主您好!

我测试了多个芯片,  IN+ 与 In- 管脚的电阻(万用表测试)都只有 500K,  接上外围电路也是同样的结果。

测试部分接法是这样的,  In+ yu In-  并联 0.1uF 贴片电容, In+ 串联 2M电阻,  原设计上IN+与In-有并联一个2M的电阻, 接上这个并联电阻最大测试值只有1.3mV,  万用表测试最大mV约 8~10mV, 如果去掉并联电阻, icl7135读值很大,一百多mV,  空载时数据不稳定,乱飘。

我用运放是做电压跟随,所以原则上输入等于输出, 不过搭好的电路有放大效果,约20倍,但是输出不线性,改变传感器条件后,用万用表测试很线性,用adc读取放大后的信号不线性。

希望 版主能帮忙给个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不能用万用表测有源元件管脚之间电阻,就以为是他们的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运放,也需要不错的外部条件,如果输入输出都在20毫伏的水平,运放的性能不会好到那里去的,你试图给 ...

运放是用来做电压跟随的, 不过还是有放大的情况发生,  我用电阻分压测试运放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接上传感器就不行了,  放大倍率约 20倍的样子,但是改变传感器的条件后,运放输出不线性,

用万用表测试 传感器很线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是用来做电压跟随的, 不过还是有放大的情况发生,  我用电阻分压测试运放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接 ...

就你所说的现象,可见信号的内阻确实是很高的,应该在100M这个级别上。
如此之高内阻的信号应该采用静电级放大器了,并且应当将其接线端子进行良好处理,如:采用聚四氟乙烯的绝缘柱子、PCB上的高阻信号进行等电位保护(屏蔽驱动)等手段。
你另外所说的“跟随器”具有放大效果,我想应该是没有正常工作所致。

网友B:
你的传感器难道是玻璃电极的?

网友C:
几个想法:
1)不能断电测量放大器输入阻抗。万用表测试方法是输出恒定电流,然后测量电压,计算电阻。大多数放大器输入结构是差分放大器,没有外供电情况下,强制输入电流等同于一组PN结反向偏置,另一组正向接通,测量不能反映实际输入阻抗情况。输入阻抗不容易测量,以前做过测量这个指标的设备,只能反映一个大概(当时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设备,所以只能自己做了)。
严重同意 locky_z
2)采用JFET结构的运放抗输入阻抗已经足以,不知道楼主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感觉就是运放供电电压不足导致的。
3)如果想进一步抑制运放由于失偏电流导致影响传感器输出的情况,可以参考万用表34401A输入电路:

网友D:
7135的输入阻抗是应该是 GΩ 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所说的现象,可见信号的内阻确实是很高的,应该在100M这个级别上。
如此之高内阻的信号应该采用静电 ...

版主,  传感器是 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只是比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多出来一个光生电功能;

我用 fluke 175 型号的万用表 测试出来得数据在较大的光照射下,最大可以达到 几十mV, 普通光照射在 10mv  上下;

目前苦于寻找一个可以达到万用表测试数据的ADC和配套电路;

之前用了一款国产的 TM7709 24位 ADC, 接上去测试到的信号很弱,最大只有几个mV, ICL7135 稍微好些,但也只有十几mV;

静电级的运放 用不起啊, 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想法:
1)不能断电测量放大器输入阻抗。万用表测试方法是输出恒定电流,然后测量电压,计算电阻。大 ...

感谢!  直接用表测试  输入阻抗应该是错误的,  咨询了 TI公司的工程师,他们没有 ICL7135 的输入阻抗数据;

采用运放本属无奈之举,但是用上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我现在的想法是 我的ADC读取到的数据能达到  fluke 175 万用表的数据就可以了,但是一直未能实现,而且问题的原因也没有找到,郁闷中。。。。

网友E:
7135只有1pA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7135只有1pA输入电流。

是的 , 这也是我选用  ICL7135 的原因,但是接上去后我的  对我的信号源还是有影响,

用万用表测试信号源电压为 8mV,接上 ICL7135后就只有 1.x mV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 这也是我选用  ICL7135 的原因,但是接上去后我的  对我的信号源还是有影响,

用万用表测试信 ...

把你的传感器和ICL7135联接原理图贴出来,包括ICL7135基准电压。

网友F(2017-03-14):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G(2020-06-30):
万用表的毫伏档内阻通常只有2M

网友H: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我测试了多个芯片,  IN+ 与 In- 管脚的电阻(万用表测试)都只有 500K,  接上外围电路也是 ...

万用表量的就是输入阻抗?
体育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