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大神(最好懂点开关电源的)!!!

楼主(2013-05-06):
用AT89C51单片机控制DC/DC的转换;
(1)控制MOSFET管的关断。
(2)用到PID闭环控制,电压电流检测,人机界面。
(3)电压范围大约0-24V到5-12V这样子。
(4)只需要仿真就行,需要原理图,谢谢大侠。

网友A:
AT89C51单片机没有PWM输出,且速度太慢,不适合直接控制功率MOS。

网友B:
单片机速度不够,产生不了那么高的频率的PWM,如果你非得用这款单片机,你就用单片机控制DA输出电压作为PID的给定,就是用模拟PID控制,MOSFET驱动有现成的芯片UC3842\3843之类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只不过PID的给定电压是由单片机控制DA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速度不够,产生不了那么高的频率的PWM,如果你非得用这款单片机,你就用单片机控制DA输出电压作为PID ...

能不能把原理图 帮我设计一下!真心不怎么懂,谢谢!

网友C:
你找一个DC-DC电路看看,分析一下它的稳压限流原理,就差不多了啊,前提是你单片机要过硬哦,要不然你这只有半桶水那也只有半桶水,到时就只有1/4桶水了。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一个PWM宽度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原理图 帮我设计一下!真心不怎么懂,谢谢!

毕业设计啊还是电子设计大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设计啊还是电子设计大赛啊?

毕业设计 求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C51单片机没有PWM输出,且速度太慢,不适合直接控制功率MOS。

只想理论上可行 不做仿真不做实物  只求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业设计 求帮忙!

我给你画了你也不会,答辩的时候也不行,导师不管啊

网友D:
楼主与其在这里求人,还不如自己写个理论交上去呢

网友E:
不会的, 来点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画了你也不会,答辩的时候也不行,导师不管啊

大神 你就帮忙画画啊  剩下的交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与其在这里求人,还不如自己写个理论交上去呢

理论 也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