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大电流如何检测

楼主(2013-05-06):
请问大家,项目现在需要检测电压高达100V,和电流达到20A,电压可以用分压电路,电流如何精确检测。测量精度小于1%,一般差分放大运放共模电压达不到100V啊。各位高手,帮个忙啊?谢谢

网友A:
霍尔传感器隔离检测。去看LEM网站。

网友B:
电阻分流器。。。几毛钱的东西。。

淘宝上就有,其实就是当电阻用的……

网友C:
电压100V不算高,电阻分压的差分放大器即可。
测量电流的话,看是否允许断路、插入分流器,允许的话,分成高端断路和低端断路两类,前者常用但测量难一些,后者没有共地但测试简单。国内的通用的分流器都是0.5%的。

如果不允许断路,那就要用到电流传感器。霍尔直接测试的那种精度不高,一般达不到1%,需要用到闭环的那种,楼上提到的LEM公司就有,这种我有两个,用起来其实很方便,精度达到0.2%。

网友D:
交流采用互感器,直流采用分流器。

网友E:
LT6090:就是高共模电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