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过孔问答,麻烦大家补充一下

楼主(2013-05-06):
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及原理是什么?
答:pcb板的过孔,按其作用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信号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对信号影响最小)
2、电源、地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分布电感最小)
3、散热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热阻最小)
    上面所说的过孔属于接地类型的过孔,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回流路径。注意:信号在换层的过孔,就是一个阻抗的 不连续点,信号的回流路径将从这里断开,为了减小信号的回流路径所包围的面积,必须在信号过孔的周围打一些地过孔提供最短的信号回流路径,减小信号的 emi 辐射。这种辐射随之信号频率的提高而明显增加。
请问在哪些情况下应该多打地孔?有一种说法:多打地孔,会破坏地层的连续和完整。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答:首先,如果多打过孔,造成了电源层、地层的连续和完整,这种情况使用坚决避免的。这些过孔将影响到电源完整性,从而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危害很大。打地孔,通常发生在如下的三种情况:
1、打地孔用于散热;
2、打地孔用于连接多层板的地层;
3、打地孔用于高速信号的换层的过孔的位置;

但所有的这些情况,应该是在保证电源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的。那就是说,只要控制好地孔的间隔,多打地孔是允许的吗?在五分之一的波长为间隔打地孔没有问题吗?
假如我为了保证多层板的地的连接,多打地孔,虽然没有隔断,那会不会影响地层和电源层的完整呢?
答:如果电源层和地层的铜皮没有被隔断影响是不大的。
     在 目前的电子产品中,一般EMI的测试范围最高为1Ghz。那么1Ghz信号的波长为30cm,1Ghz 信号1/4 波长为7.5cm=2952mil。也即过孔的间隔如果能够小于2952mil 的间隔打,就可以很好的满足地层的连接,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一般我们推荐每1000mil打地过孔就足够了。

楼主:
怎么没人留个名啊   想结贴给分都没法给

网友A:
打地孔好,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楼主

版主   客气啦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地孔好,不錯

我们做了一块高速板  按上面的方法处理了   整体效果很好  但也不确定是不是接地过孔带来的

网友C:
结贴了,分给我吧!

网友D:
讲的挺好,支持!

网友E:
我有几个疑问:
    第一 : 我现在设计的板子,都没有完整的地层和电源层。在电源层有走线,本来就不完整,我该怎样打孔;
    第二: 我现在板子里面跑的都是时钟信号,他的频率一般是20MHZ,那么算出来的波长为15M那么他的1/4也就是 3.75m。这也的间距,我想我的板子也没有那么大的尺寸。

网友F:
打地孔,对信号影响很大吗......

网友:
1Ghz信号的波长为30cm,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的挺好,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G:
学习一下 菜鸟报道

网友H(2014-01-24):
学习,学习!发现没人研究过过孔参数设置与载流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太简单了呀!

网友I:
不管怎么做,应该还是以地为准的,最近地平面的。
在高速信号的换层孔附近加一些接地孔的做法是正确的。其模型上是加强了耦合电容。但这个孔的间距是要考虑的,也要结合信号本身。因为现在的高速信号大部分以差分为主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