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串口下载。

楼主(2013-05-06):
本人在对STM8进行程序调试的时候烧坏了5个下载器了,然后在网上看到了关于STM8串口下载的介绍,
请问:
1、串口下载需要什么工具,在哪里可以买到。
2、串口下载怎么和SWIM端口连接。
3、怎么进行下载,这个好像网上有很多教程,估计看着教程应该可以。

谢谢,楼主很苦恼啊!

网友A:
STM串口下载我前段时间刚搞过的。
你可以去我博客看下:
“STM8 ISP串口下载说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e5f3f600101k9j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串口下载我前段时间刚搞过的。
你可以去我博客看下:
“STM8 ISP串口下载说明”

直接用台式电脑的串口可以吗?我有接头

网友A:
看你目标板的接口有没有过232芯片。

网友B:
建议直接使用电脑的串口接吧    这样比较可靠   呵呵

网友B:
如果是笔记本   没有串口   买一根转接线   很简单   需要安装一下驱动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搭车问问题:打开串口数据工具老是提示 串口占用或者无该串口啊?

网友D:
楼主试试我的stlink 仿真器;如果烧坏了,我免费给你更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54547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目标板的接口有没有过232芯片。

目标板是没有232芯片的,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台式机有串口的。

目标板没有232芯片可以用串口转usb。然后和目标板的SWIM下载口对接嘛?不然的话我是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使用电脑的串口接吧    这样比较可靠   呵呵

目标板是没有232芯片的,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台式机有串口的。

目标板没有232芯片可以用串口转usb。然后和目标板的SWIM下载口对接嘛?不然的话我是怎么弄呢?

网友A:
目标板没有232芯片,你就用TTL转USB线,我博客上讲的很清楚啊。。你如果不看,我就懒得讲了。。。

网友E(2016-04-13):
请问下,我用的是STM8S208RB,之前已经烧写过程序,现大家说的步骤操作后,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应该是新的STM8(即空的),第一次烧写程序这样操作以后才可以单独用串口,已经烧写过的芯片就不可以再单独使用串口下载了?

网友F(2016-08-11):
打开---STVD----tool ------programmer---------option byte ----------
拉倒最下面 有个bootloader enable-------一定选择 enable
                                              如果是 disabled
那绝对下进去也没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打开---STVD----tool ------programmer---------option byte ----------
拉倒最下面 有个bootloader enable ...

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改成enabl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