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封装对吗

楼主(2013-05-06):
这个3225晶振的封装做的对吗?

还见到3225这样的封装的,这是咋回事,引脚定义都不一样啊!!

楼主:
木有人回答吗?

网友A:
原理图引脚定义一致即可

网友A:
当然不建议这种另类的做法,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2号脚做了异形焊盘,其实这个就是实物的1号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2号脚做了异形焊盘,其实这个就是实物的1号脚

斑竹,这个是原理图的图纸:

这个图上,也是2脚做了导形焊盘啊。
主要是怕这个会不会有不同的型号,按这个原理图做好了封装,实际买的晶振是另一张的话,岂不是无法工作了。。

网友A:
所有的晶振引脚定义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晶振引脚定义是一致的

我有点糊涂的就是,那个封装图是有pcb板子样品的,而那个原理图是一个供货商给我的手册,两个的接线方式刚好不一样:
封装图上是导形焊盘的一对引脚接晶振的两个脚,而原理图却是非导形焊盘的一对引脚接晶振的两个脚。
搞的我有点糊涂了:dizzy:

网友A:
不用纠结的,画的图只要能和实物对的起来就可以,
至于第一脚做不做异形焊盘无所谓,在丝印层放个圈 标示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的,画的图只要能和实物对的起来就可以,
至于第一脚做不做异形焊盘无所谓,在丝印层放个圈 标示下即 ...

刚刚把pcb样板上的晶振给拆了看了看它的焊盘,它的那个导形焊盘和封装上的导形焊盘是一致的,如果晶振的引脚定义都是一致的,难道这个原理图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把pcb样板上的晶振给拆了看了看它的焊盘,它的那个导形焊盘和封装上的导形焊盘是一致的,如果晶振的 ...

注意顶视图和底试图的差别,PCB图是对的,就是封装图的1脚和2脚标反了,但是我估计他的原理图的1和2脚也是反的,所以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常用的就是3225封装的

网友D:
可以用的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这个封装怎么做引脚怎么定义都无所谓,这俩图都对,都是一样能用,谢谢大家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