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 12C5A60S2 的PWM问题

楼主(2013-05-06):
想做一个可以调节频率的PWM输出,最小的频率要在15K以上,用中断来写我好不现实啊,不稳定,误差大,发频率了CPU干不了别的事.12C5A60S2自带的那个PWM怎么改频率,求指教

网友A:
用 PCA  哪.  可以通过预分频器来调整频率

网友B:
用定时器0做PWM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PCA  哪.  可以通过预分频器来调整频率

但PCA的分频不是只能分几个频率吗?那我想调频率的时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0做PWM时钟

用定时器0的话CPU干不了别的事了吧.

网友A:
那就用 AVR 吧, 可以任意调整频率

网友C:
出来的观点 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 AVR 吧, 可以任意调整频率

AVR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定时器0的话CPU干不了别的事了吧.

怎么不能?设置好了,不会再占用CPU时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