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2 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贴了。事先预计有人会用相位啊,波特图啊什么的解释的。 根源问题在于现在的教科书说的是1980s以前的知 ...
引用 网友B:
lz确认一下有没有搞错,第一个是跟随器,第二个只能得到轨到轨的正电压。问这个问题显然是运放基础没有搞明 ...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下这句是否有问题: 任何时候运放的输出为Vo=A*(V+ - V_) 把任何时候改成"工作于线性区"可能好 ...

网友C(2018-11-22):
引用 网友C:
那个正反馈画法,Vi 要比Vo 更接近电源轨,运放才可翻转。

如果刚翻转就把施于反相端的驱动撤走,动作恐不可靠,如果翻定了才撤,两个输入端就承受巨大压差。

网友D:
我从技术高那贴跟过来的,你说人家上学时候发运放论文,你这货不也是讨论运放吗?
①:Vout=(K/(K+1)).Vin
②:Vout=(K/(K-1)).Vin
理论上K是无穷大,实际上一般是有限的,这样第一种负反馈构成的就不可能让输出达到输入,也就是输出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跟不上输入
而第二种正反馈理论上是Vout略大于Vin,实际上是可以跟上输入的。
另外这只是理论图,实际上要配置分压电阻的,这样还是采用负反馈的居多,很多运放厂商都是推荐的负反馈链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