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模拟电路实现这些曲线

楼主(2013-05-06):
昨天看信号与系统时,傅里叶级数那一章,给个周期波形,一套公式就能求出a0,an,bn了
换个思路:如果已知某奇或偶或其它类型的曲线,如何用模拟电路实现它:
下图是几个典型曲线:

网友A:
太难了。我觉得模拟电路就是单细胞生物,要实现复杂行为只能用数字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我觉得模拟电路就是单细胞生物,要实现复杂行为只能用数字的方法。 ...

数字电路也是模拟电路设计的

网友C:
op+稳压二极管

网友D:
用积分器可以做到。

这是典型的非线性输入-输出关系,积分器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