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抢答器仿真

楼主(2013-05-06):
做一个 6路抢答器的 课设 抢答电路部分  的清零开关 不能清零 只能断电重新仿真 才能电路才能连续用,请大家帮忙看下 是哪出了问题 万分感谢  一下是电路截图

楼主:
用的是Proteus 软件  开关不能清零 只能重新仿真才能继续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9路门电路抢答器不错。可以试试这个。

谢了

楼主:
还是希望能把这个 找出问题 不过 谢谢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9路门电路抢答器不错。可以试试这个。

你那有没有功能比较齐全的 抢答器(1、设计制作一个可容纳6组参赛的数字式枪答器,每组设置一个抢答按钮供抢答者使用。
2、给主持人设置一个控制开关,用来控制系统的清零和抢答的开始。
3、抢答器具有数据锁存和显示的功能。抢答开始后,若有选手按抢答按钮,编号立即锁存,并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出选手的编号(1~6),同时扬声器给出音响提示。同时禁止其他选手抢答。
4、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的功能,抢答时间设定为30秒,当主持人按下开始按钮时,定时器立刻倒计时,并显示。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抢答有效。超过时间抢答无效,定时显示器显示00。
)感觉自己这份 电路有点问题 你给的比较简单些~

网友B:
估计你是在做数电课程设计吧?  广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有没有功能比较齐全的 抢答器(1、设计制作一个可容纳6组参赛的数字式枪答器,每组设置一个抢答按钮 ...

那就要上单片机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在做数电课程设计吧?  广工的?

是的 我在做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