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确定长度的数据存入EEPROM 求指点

楼主(2013-05-06):
想将串口传输过来的不确定长度的数据存入EEPROM?应如何做  望各位大侠指点  想将这个不确定长度的数据放入数组,然后处理,思路对吗,应该如何做  谢谢指点

网友A:
对于eeprom,不一定要成块,可以收一个,写一个,最简单的模式
当然也可以成块操作,

网友B:
单片机接收完一串长度不就确定了吗

网友C:
收到多少字节你能不知道么?

网友D:
难道要做串口更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