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关于汇编指令RAMEND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06):
SPL SPH分别是堆栈指针寄存器SP的低字节和高字节,RAMEND是头文件里定义的最大内存地址,这个地址给SP赋值的结果就是堆栈请零,因为AVR的堆栈使用方向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

网友B:
RAMEND就是RAM end的意思

网友C:
内存最终地址.  这是个宏定义. 未必其他编译器也能支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最终地址.  这是个宏定义. 未必其他编译器也能支持的.

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C:
可以自己定义, 只是由编译器定义. 以适应不同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