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圈钱?AMD7850显卡的电源要150W,怎么AMD说要配500W的电

楼主(2013-05-06):
(无正文)

网友A:
裕量

峰值功率

网友B:
还有光驱,硬盘,现在硬盘甚至不止一个
还有风扇,暴力风扇功耗相当不小的

网友C:
你CPU不用电的啊,风扇不用电的啊,内存条不用电的啊,硬盘不用电的啊,就算是酷睿i3\i5\i7系列这种功耗相对低的,也要75W~120W。

楼主:
一个硬盘才8w,内存条1.5V供电,算10A才15W

楼主:
cpu用电算了

网友D:
要留点余量的啦。。。。。

网友E:
哼!…别理他!…为省钱:200w也行啰!…嘿嘿!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