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朋友能给讲解一下op放大器的7脚电压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5-06):
(图片)

网友A:
我来试试看说的对不对,运放1是增加了驱动能力的跟随器,也就是Q1的E极电压是DA的输出电压Vout,所以Q1的Ie1是Vout/R5,,Ic1也认为是这么大,所以运放2的同相端电压是15-0.7-0.7-560*Vout/R5.运放2的接法也是跟随器,所以输出和同相端的电压一样。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是电流源,但是我不明白7脚的电压如何计算,有三极管反馈的时候怎么计算7脚电压

网友B:
假设DA的输出电压是Vo,忽略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三极管Q1的Ic1=Vo/R5,由于运放的虚短和虚断,R10和R11上的电压相同,R11上电流是R10上电流(即Ic1)的10倍,这个电流通过两个达林顿三极管流到了输出,因此没有必要计算运放的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可是没有基极电流三极管不导通呀

网友B:
忽略并不是没有,只是计算时不考虑罢了。

楼主:
但一般情况下带三极管的反馈电路怎么计算放大器的输出呢

网友C:
这是一个电流放大10倍电路,常用在工业上的变送器上4-20MA,加二个二极管的目的是补偿温漂,通过共模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一般情况下带三极管的反馈电路怎么计算放大器的输出呢

先设开环,看三极管导通或不导通时有无负反馈,有则用虚短虚断来算;无则比较器而已。
这个电路是电压转电流:IO=UI/2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来试试看说的对不对,运放1是增加了驱动能力的跟随器,也就是Q1的E极电压是DA的输出电压Vout,所以Q1的Ie ...

DA的输出电压Vout不是接到运放的同名端吗?那么Q1的E极的Vout是怎么得来的?刚**放,对运放不了解,能否解析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A的输出电压Vout不是接到运放的同名端吗?那么Q1的E极的Vout是怎么得来的?刚**放,对运放不了解,能否 ...

那是深度负反馈,利用虚短就可以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DA的输出电压Vout不是接到运放的同名端吗?那么Q1的E极的Vout是怎么得来的?刚**放,对运放不了解,能否 ...

这个三极管只是增加运放的驱动能力的,可以把三极管和运放看成一个整体,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跟随器接法了,根据负反馈,就知道三极管E极和运放同相端电压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只是增加运放的驱动能力的,可以把三极管和运放看成一个整体,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跟随器接法了 ...

也就是说可以忽略Ube的管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可以忽略Ube的管压降?

不能说直接忽略,只能说是,在三极管的基极前面,运放处于开环状态,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大,这样输入端有一点电压差,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就足以使三极管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