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氏变换问题,搞不懂了~~~~~~

楼主(2013-05-06):
如果系统输入r(t),与系统输出y(t)之间的关系为y(t)=kr(t)+b,其中k,b都为常数,那么这个系统的传函G(s)是什么?
:dizzy:
另:y=kx+b到底是不是线性关系,不满足叠加定理,但好像明显又是线性关系。

网友A:
“y=kx+b”不是线性变换。在此,所谓“线性关系”仅表示其“一次关系”,但非齐次。

对于此关系(y=kx+b)的拉普拉斯变换,利用拉普拉斯变换的线性性即可,关键是“常数”b的处理(一般视为阶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y=kx+b”不是线性变换。在此,所谓“线性关系”仅表示其“一次关系”,但非齐次。

对于此关系(y=kx+b)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传函的定义为G(s)=Y(s)/R(s),我就是想搞明白传函的表达式,Y(s)表达式可以求,但是G(s)的表达式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传函的定义为G(s)=Y(s)/R(s),我就是想搞明白传函的表达式,Y(s)表达式可以求,但是 ...

不是线性变换,故无“传递函数”可言。

网友B:
y=kx+b     y与x肯定不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