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出一段Verilog的程序,请教~

楼主(2013-05-06):
困扰了我很久很久的问题:快哭了。。。。
很简单的程序如下:以一个状态机用于控制进程,第二段用于端口写数据和命令,第三段控制LED灯指示,成功则led亮、led2灭;否则led灭、led2亮。现在为什么下载成功以后两盏led灯不停闪烁呢??
reg[7:0] reg_int=0;
reg[7:0] data_372;
reg a0,wr,rd,cs,led_en,led2_en,t1;
reg[3:0] state;
reg[5:0] i,j,k;

parameter idle=0,wr_cmd_start=1,wr_wait=2,wr_cmd_end=3,delay=4;
parameter wr_cmd_start2=5,wr_wait2=6,wr_cmd_end2=7,wr_data_start=8,data_wait=9,wr_data_end=10,delay2=11,rd_data_start2=12,rd_wait2=13,rd_data_end2=14;

always@(posedge clk_1mhz or posedge rst or posedge sw)
if(sw==1)
                    state<=idle;
      else
   begin
     case(state)
           idle:
                                   begin
                                   cs<=0;i<=0;j<=0;k<=0;
                                   rd<=0;
                                   wr<=0;
                                   a0<=0;t1<=0;
                   if(rst==1) state<=wr_cmd_start;
                   else
                   state<=idle;        end

         wr_cmd_start:  begin
                                         t1<=1;
                                         a0<=1;
                                         rd<=1;
                                         cs<=0;
                                         wr<=0;
                                         state<=wr_wait;end

           wr_wait:
                                         state<=wr_cmd_end;

         wr_cmd_end: begin
                                         a0<=1;
                                         rd<=1;
                                         cs<=0;
                                         wr<=0;
                                         t1<=0;
                                   state<=delay;end

                         delay:
                             if (k>=6'b100000&&i>=6'b011001&&j>=6'b011001)
                                                 begin  k<=6'b000000;i<=6'b000000;j<=6'b000000;state<=wr_cmd_start2;end
                                 else if (j>=5'b011001&&i>=5'b011001)
                                                 begin  i<=6'b000000;j<=6'b000000;k<=k+6'b1;state<=delay;end
                                 else if (j>=5'b011001)
                                                 begin  j<=6'b000000;i<=i+6'b1;state<=delay;end
                                 else
                                                 begin  j<=j+6'b1;state<=delay;end     //delay 40ms

                        wr_cmd_start2: begin                                //xie ming ling
                                         a0<=1;
                                         rd<=1;
                                         cs<=0;
                                         wr<=0;
                                         t1<=0;
                                         state<=wr_wait2;end

                        wr_wait2:            //xie deng dai
                                         state<=wr_cmd_end2;

                        wr_cmd_end2: begin
                                         a0<=1;
                                         rd<=1;
                                         cs<=0;
                                         t1<=0;
                                         wr<=0;state<=wr_data_start;end

                        wr_data_start:                                 //xie ming ling
                        begin         a0<=0;
                                         rd<=1;
                                         cs<=0;
                                         wr<=0;

                                         state<=data_wait;
                                         end

                        data_wait:           //xie deng dai
                                         state<=wr_data_end;

                        wr_data_end: begin
                                         a0<=1;
                                         rd<=1;
                                         cs<=0;
                                         wr<=0;state<=delay2;end

                        rd_data_start2: begin
                                 a0<=0;
                                 rd<=0;
                                 cs<=0;
                                 wr<=1;
                                 state<=delay2;end

                    delay2:
                    if (reg_int==8'h51) state<=rd_data_end2;
                      else  if (k>=6'b110100)
                                                 begin              k<=6'b000000;state<=idle;end
                                 else
                                                 begin  k<=k+6'b1;state<=delay2;end     //delay 20us

                        rd_data_end2:
                 begin a0<=0;rd<=0;cs<=0;wr<=1;
                                 state<=rd_data_end2;        end
      default:state<=idle;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_1mhz)
begin
   if (cs==0&&wr==0&&rd==1&&a0 ==1)
          if (t1==1) data_372<=8'h05;
          else if (t1==0) data_372<=8'h15;
          else  data_372<=8'bzzzzzzzz;
   else if (cs==0&&rd==1&&wr==0&&a0==0) data_372<=8'h02;
   else if (cs==0&&rd==0&&wr==1) reg_int<=data_372;
   else data_372<=8'bzzzzzzzz;
end

always@(posedge clk_1mhz)
                  if (reg_int==8'h51) begin led_en<=1;led2_en<=0;end
                   else if (reg_int==8'h5f) begin led_en<=0;led2_en<=1;end
                   else begin led_en<=1;led2_en<=1;end
endmodule

网友A:
always@(posedge clk_1mhz or posedge rst or posedge sw)

只看到上面这一句,下面没细看,问下你这个程序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posedge clk_1mhz or posedge rst or posedge sw)

只看到上面这一句,下面没细看,问下你这个程序 ...

没有啊,,,怎么了?

网友B:
1) rd_data_start2状态没有用到
2) else  data_372<=8'bzzzzzzzz; // 没有用处的代码
3) state逻辑太复杂,
其中i, j, k只是简单的延时, 没有必要放到state输入逻辑中, 可以放到另一个always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怎么了?

敏感变量列表中有三个沿,用的是哪家芯片,X or A or 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lways@(posedge clk_1mhz or posedge rst or posedge sw)

只看到上面这一句,下面没细看,问下你这个程序 ...

太多条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敏感变量列表中有三个沿,用的是哪家芯片,X or A or L?

是ALTERA的芯片,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d_data_start2状态没有用到
2) else  data_372

我会改进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多条件啦

我也觉得,看得头晕,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修改,因为这只是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ALTERA的芯片,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Q2能综合三个都是沿的敏感变量,这不太可能,查查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能综合三个都是沿的敏感变量,这不太可能,查查code

好的,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lways@(posedge clk_1mhz or posedge rst or posedge sw)

只看到上面这一句,下面没细看,问下你这个程序 ...

这个绝对报错啊,我刚开始写的时候也这么写过,屡试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绝对报错啊,我刚开始写的时候也这么写过,屡试屡错

嘿嘿,看来大家都是实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试过了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