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源接地悬空,如何净化直流供电

楼主: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目前的测量电路使用220交流转直流供电,交流的接地是无法保障的,这是前提,特殊的使用环境。
现在的情况是,交流接地良好,板子的测量就准确,如果接地悬空,测量结果就不行了;
使用了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情况略有好转;
观测发现不接地线,则电路板各节点上有工频及其谐波,频谱仪测量的幅度很大,-10dB级别,接地后为-50dB的级别。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接地线的情况下,净化直流供电的?
附上一个示意图。

楼主(2013-05-06):
想问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方向在哪?

楼主:
加个电感行不?咋没人帮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本例的使用环境很特殊
1、无法保障接到交流地上;
2、给过来的交流输入也无法保障其相线的正确性,可能存在N\L颠倒的时候,所以无法将模块的地线和交流的零线相连。

网友A:
:lol

网友B(点评):
好的设计,好的开关电源根本不会好生LZ的状况,我设计的产品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同样是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电子设备,而不是与木嘎达,所以对地球,都有电压,你以为你的电路,是悬挂在真空中吗? ...

没有理解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点评):
你不可能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

网友E:
隔离变压器后,随便哪一根接地都可.

网友F(2013-07-25):
冒昧说两句:
1.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对交流接地如此要求,我认为除非在大功率3相场合对交流地有明确要求,对于交流转直流,交流地要求不大。
2.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假设你的24V DC地是LN变出来的,那么你要做好这个降压过程的隔离作用,可以尝试在两个地之间加二极管。
3.楼上的方法不可行,在交流点电接电容有点可笑,为什么你的板子受干扰?很有可能交流波对你的低压产生EMC干扰,也就是说,你的24V 地其实受到AC电压干扰变得很不稳定,地有时不是相对性的0V;为什么你接大地会变好知道吗,因为AC的干扰波直流向大地了,你的24V 地很稳定。 所以我的建议是在电源降压的前端加电容,后端24V这边也要加电容。电容多接地。

网友G(2013-10-22):
电路板用24V蓄电池供电。蓄电池需要充电时才连接充电器的市电输入。

网友H:
要求这么高啊!路过

网友B:
只有以下原因发生,发生了共模干扰,布线没有布好,布板没有做好。好多产品根本没有接大地线,用开关电源模块做的电源,工作正常啊。因是共模干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以下原因发生,发生了共模干扰,布线没有布好,布板没有做好。好多产品根本没有接大地线,用开关电源模 ...

楼主的情况,表明电磁干扰和兼容设计的必要性
Y电容的设置,就是“保证良好接地”,满足EMC要求

网友I:
有高度,有深度!!
酱油新人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冒昧说两句:
1.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对交流接地如此要求,我认为除非在大功率3相场合对交流地有明确要求,对于 ...

不要让共模电流变成差模电压,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向,在每个输入输出点限压,用稳压管或TVS管,加强差模电压滤波,即可消除,让整个糸统对大地来说是等电位或形成的差模电压足够小,

网友J(2013-12-02):
干扰来源在哪
电网,220V~--24V自身的,负载的???
测试时 示波器的电源线也能引进

xmar  说的棒,这样找原因方案最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干扰来源在哪
电网,220V~--24V自身的,负载的???
测试时 示波器的电源线也能引进

说得对,应该先排除测量时带来的干扰。示波器、频谱仪等仪器是接大地的,在测量时会形成从电网经过电路板到大地的噪声通路。

网友K:
电路板有从其他设备连接进来的信号么?如果有,注意保持电路板地和其他设备地的直接(低阻)连接,尽量避免共模噪声和交流噪声通过信号采集通路。
6楼搭接电容的办法就是为了给这些噪声提供低阻通道,接LN的哪根线都一样。

在电路板的电源入口处,可以考虑加共模扼流电感,有疏有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