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接大地

楼主(2013-05-06):
看着老外的板子 在信号地和大地之间加一个电容 大家谁能具体说说 这么做的原因 以及具体加到信号地的哪个位置更好

网友A:
你就这么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信号地与大地的隔离做到很不到位啊!还能使神马原因呢?

怎么隔离才算到位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
这个电容用于信号地上的干扰泄放,如果你的板子应用中发现数据采集不正常可以尝试加这个解决,一般1~100nf。

网友D:
一般是一个Y电容,作为干扰泄放,隔直通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用于信号地上的干扰泄放,如果你的板子应用中发现数据采集不正常可以尝试加这个解决,一般1~100nf ...

用什么类型的电容比较好 薄膜电容还是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