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的外部SRAM可以用起来扩大空间么

楼主(2013-05-06):
请教:编译个工程,SRAM不够导致编译失败,板上的外部SRAM可以用起来扩大空间么?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啊,只是内部sram要慢,要在进入__main之前初始化FSMC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sram在系统中的地址,然后ads里面可以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