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

楼主(2013-05-06):
如图所示,为什么去掉VZ,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的电压达到11V左右,
而添加VZ后,三极管的发射极却只有5V?
添加VZ后,三极管是如何实现发射极是5V?烦请各位大侠帮忙解析!

网友A:
去掉VZ 因为R的偏置 三极管导通 C2充电至接近输入

你添加一个VZ在基极 就给了一个固定电压偏置  Ve=Vb-Vbe  Vbe大概是0.5-0.7V的固有压降

要Ve是5V  添加一个Vbe+5的VZ即可 图中的5.6V就合适

楼主:
谢谢版主详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