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反相放大器(OP)一问

楼主(2013-05-06):
问下图中的R3是什么作用,望高手解释。(,为了简洁,运放电源没有画出来)

网友A:
负载容性偏大

网友B(2013-07-24):
匹配负载电阻!

网友:
以本人来看,应该是个外行设计的。运放输出电阻一般越小越好,人为加大没有好处。
但是,在BB的一些dtasheet中,居然也能见到如此用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大师的回答总是那么地精屁!

网友C:
容性负载由此接法

网友D:
这个可能与后级电路有关,可能跟阻抗匹配有关
  等高手解答,。。。。。。。。。。。。。。。。。。

网友E(2014-04-19):
我认为应当是限流的作用 防止输出电流过大损坏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