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04电源芯片咨询

楼主(2013-05-06):
小弟用TPS5404作为电压芯片,宽电压输入5V输出。

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参考设计来做得,但是为什么得不到电压输出呢 ?

是不是这颗芯片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要设置的 ?

网友A:
EN 错了

查查手册

网友B:
en引脚接错地方了,
电阻分压的中间

网友C:
3楼已经点出没有电压的根源,并给出正确的接法

网友D:
LZ居然还说“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参考设计来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居然还说“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参考设计来做得”

谢谢!闹笑话了。。。没仔细看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已经点出没有电压的根源,并给出正确的接法

谢谢,三楼确实给出了正确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引脚接错地方了,
电阻分压的中间

谢谢您,我没把参考设计看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 错了

查查手册

谢谢,确实是EN引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引脚接错地方了,
电阻分压的中间

小弟把图改了,但是输出电压只有0.1V(无负载)。输入电压是13V

难道是我得芯片烧掉了 ?

网友E:
PWRGD悬空,这是个输出管脚啊。

网友B:
仔细阅读这份文件,
5404demo设计

网友F:
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参考设计来做?   呵呵, 没有好好看手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的参考设计来做?   呵呵, 没有好好看手册咯

谢谢。。。小弟原本是做软件的,第一次自己做板子。闹了不少笑话。

但是现在我将PWRGD悬空了,但是结果是芯片好像烧掉了。输入电压直接降到了0V 电流到了0.5A

刚上电的时候,输出电压到了0.4V

这个咋办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阅读这份文件,
5404demo设计

谢谢,我把PWRGD弄成GND了。

刚才我将PWRGD悬空了,但是结果好像不怎么正确。我还有什么错误吗 ?

这个参考设计我看了一遍,暂时没找到太多的错误。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错误啦?还有谁能给点建议呢

网友G:
测量下输出电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把后面电源断开,看还是否正常输出,不行直接换一个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下输出电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把后面电源断开,看还是否正常输出,不行直接换一个芯片看看。 ...

输出脚没有短路。芯片也换了,现在输入电压是13V 但是输入电流为0  貌似芯片完全没工作。

现在的电路如下:

网友G:
电阻电容值,是完全按照这个上面贴的么?有哪些调整?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看输出有波形没?
有可能是EN的电压不够。

网友G:
你直接把EN上分压电阻都去掉(R2和R5),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电容值,是完全按照这个上面贴的么?有哪些调整?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看输出有波形没?
有可能是EN的 ...

电阻电容的参数是按照参考设计来的。EN电压到了1V左右

网友G:
你看下手册上的EN要求,要到1.25V,你去掉那两个电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下手册上的EN要求,要到1.25V,你去掉那两个电阻试试吧。

手册上讲EN引脚的电压最小能到0.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把EN上分压电阻都去掉(R2和R5),再试试!

开玩笑吧,要是直接去掉的话电压就高的离谱了。手册上EN引脚的最大电压只能到1.55V

网友B:
上个你的板子实物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你的板子实物图看看
谢谢您!
以下是实物照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玩笑吧,要是直接去掉的话电压就高的离谱了。手册上EN引脚的最大电压只能到1.55V ...

吐血,不懂但又要装懂!
1、你的图纸写的芯片型号是TPS54040A,但你看的却是TPS54040的规格书。
2、规格书上的EN电压最低0.9V最高1.55V是指这个芯片EN脚的起控电压范围为0.9V~1.55V,部分芯片EN脚可能需要最低0.9V以上就可以开起来,部分芯片可能在需要最低1.55V才能开起来。设计者要保证给EN脚的电压最低在1.55V以上才能保证所有芯片正常工作。EN脚最高能承受的电压是5V(规格书中有写),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串一个足够大的电阻的再接的话,可以接到穷大的电压都行。
3、EN脚内部有上拉(规格书中有写),悬空这个脚的话它是高电平,芯片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吐血,不懂但又要装懂!
1、你的图纸写的芯片型号是TPS54040A,但你看的却是TPS54040的规格书。
2、规格 ...

谢谢您,原来是这样。

使能阀值电压是 0.9~1.55V 典型值是1.25    让您见笑了

小弟才疏学浅,谢谢您的提点。

网友B:
唉,电感不对,换功率电感
另外,你的布局不合理,有机会重新布,按给你的手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电感不对,换功率电感
另外,你的布局不合理,有机会重新布,按给你的手册来 ...

谢谢您的提点,俺这就改。

小弟初次画板,万分感激您的指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玩笑吧,要是直接去掉的话电压就高的离谱了。手册上EN引脚的最大电压只能到1.55V ...

看了你的实物图片,我真不知道你哪点按照规格书来了,……RLC全部都有问题。
建议还是找个有硬件基础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实物图片,我真不知道你哪点按照规格书来了,……RLC全部都有问题。
建议还是找个有硬件基础的做 ...

你指的是前端的电容不能使用0603的?必须使用1206
后端的47uF电容也要使用1210的 ?
我的电感也有问题,应该使用功率电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前端的电容不能使用0603的?必须使用1206
后端的47uF电容也要使用1210的 ?
我的电感也有问题, ...

RLC的大小,是跟你选择的参数有关,不是说必须用哪个,而是要满足什么要求,而使用什么封装。
电阻值你贴的就都不对,你可以核对下。电容我看不出来容值对不对,只有你买物料的时候知道。
电感肯定不对的,要考虑通过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RLC的大小,是跟你选择的参数有关,不是说必须用哪个,而是要满足什么要求,而使用什么封装。
电阻值你贴 ...

电阻值不对?你指的应该是R2的阻值,标识上确实不像是332K 但是我用万用表量过,也问过卖家,确实是332K
R6的阻值也是165K,这个我反复测量过

我选的电容耐压值满足参考设计上的参数,只有电感犯了大错。

网友G:
怎么还执迷不悟呢?说了,你参数选择都不对,你就好好看资料,你说R4,R5的电阻对么?C3,C4的电压值对不?47u的容值对不对,感觉封装也比较小,最起码要0805的封装。
不要再跟我计较我说的这些话,跟我说这么多的时候,看下资料,什么都明白了,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还执迷不悟呢?说了,你参数选择都不对,你就好好看资料,你说R4,R5的电阻对么?C3,C4的电压值对不? ...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小弟初学硬件,确实有些迷糊。
但是我图纸中描述的R4=76.8K   R5=56.2K与参考设计中描述的是一样的,不知道您觉得阻值应该是多少 ?
如果您有更合适的参数请告知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C3=2.2uF  C4=2.2uF 耐压为50V ,如果您觉得0603做不到50V耐压的话,可能是小弟所知甚少,但是小弟确实在淘宝上买到了这个型号的电容,一下是淘宝链接: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ybSMdX&id=23551056570

小弟图纸中C2=47uF 耐压10V封装是0805,不知道有什么不对 ?

小弟眼拙,没能仔细审查参考设计,故而将TPS54040、TPS54040A的参考设计附上,如下图所示,还望这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G:
不要去太计较,你认为你对的就行,俺只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