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算放大器终极分析(第一集)介绍一个典型应用电路的秘密

楼主(2013-05-06):
如图,这是TI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图,我来分析一下每一个元件的作用。
图中分为输入部分,反馈部分,供电部分,和负载,其实很简单的元件构成,其实每一个都是必须的,而且非常有效有用。

楼主:
输入部分包括Rin和Rb,这两个电阻一个是可变电阻一个是固定电阻,其中可变电阻可以是10KΩ的电位器,就是调音作用的,实际上Rin就是起到了调音作用,而Rb是保护电阻,当调到最大时候Rb用于吸收电流,使得放大器Vin+(10)能够获得全部的电压信号,而很低的电流信号,因为放大电路输入只对电压敏感,这也是运放的好处,不用担心电流的微弱或者说输入阻抗再大都木有关系。好了解释清楚输入部分两个电阻的作用了。

电源部分,两个Cs是为了供电的稳定提供的电源滤波电容,电容直接与地相连,将电源中的交流成分吸收到地。这就是两个电源滤波电容的作用,理论上这两个容量越大越好,因为越大越能够吸收更多带宽频率的交流。

最为重要的就是反馈部分了。反馈部分包括Rf、Ri、Ci。其中两个电阻我们明白,这个是为了构成放大比例的,放大倍数与Rf与Ri的比值有关。那么Ci是干什么的呢?
电容的基本特性是隔直流,通交流。假设我们的信号中存在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那么都将被放大器放大。当我们有了这个Ci,我们可以知道Ci只能通过交流,直流无法通过,而反馈给Vin-(9)的信号成分将会被放大器削弱。由于交流成分可以自由的穿梭与电容,这里不进行考虑,单看直流成分,直流成分将会认为电容是个很大大的电阻,会怎么样?、???哈哈,你肯定猜到了,放大倍数远远接近于零了,对了,这就对直流成分进行了放大抑止,同样一个电路,对交流就行了放大,却对直流进行了抑止, 你说它是干啥用的?答:它是滤直流信号的。

Rm与Cm是静音电路这里不做解释,人家电路设计的,必须的有这两个玩意儿,可以进行静音。

再有人提问,如果有人回答让你回家看什么书,或者说去看技术手册。我敢说,这个回答问题的绝对是装B呢,他不知道答案。

网友A:
再有人提问,如果有人回答让你回家看什么书,或者说去看技术手册。我敢说,这个回答问题的绝对是装B呢,他不知道答案。

网友B:
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C:
学习学习   需要仔细看一看   才能给你提一点意见   呵呵

网友C:
不过  话说回来   作为原创帖子   这个必须要支持   顶一个

网友D:
模电知识在线

网友E:
希望以后楼主多分享这样的帖子。

网友C: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一遍   谢谢了   楼主   不错的资料   讲解的很好   谢谢阿

网友C:
有时间再好好学一学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我将会推出第二集,讲述运放的四种反馈拓扑结构.到时候会感觉竟然这么简单,都被课本欺骗的感觉.

网友C:
是的   惭愧   我就是楼上说的那一类人   只能埋头努力苦干

网友C:
话说工作三年了   电子设计至今还没有摸到门   唉

网友F:
好资料   楼主   谢谢你的共享资料   有时间   需要好好玩玩

网友F:
运放的资料还是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好好看看   学一学   先谢谢了   谢谢

网友G:
再有人提问,如果有人回答让你回家看什么书,或者说去看技术手册。我敢说,这个回答问题的绝对是装B呢,他不知道答案。
说的太好了

网友H:
版主应该去 模拟版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应该去 模拟版块去

为啥阿?这个也是模拟板块啊。

网友I(2013-06-06):
楼主讲得很好 支持!!

网友J:
谢谢版主的分享,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K(2013-07-26):
这笨呢,没看懂啊。
(1)!ci电容的基本特性是隔直流,通交流。假设我们的信号中存在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那么都将被放大器放大。当我们有了这个Ci,我们可以知道Ci只能通过交流,直流无法通过,而反馈给Vin-(9)的信号成分将会被放大器削弱。问:为啥会消弱? 消弱的是混合信号的交流部分吗?
(2)由于交流成分可以自由的穿梭与电容,这里不进行考虑,单看直流成分,直流成分将会认为电容是个很大大的电阻,放大倍数远远接近于零了,这就对直流成分进行了放大抑止,同样一个电路,对交流就行了放大,却对直流进行了抑止, 问:1放大倍数为什么远远接近于零呢?为什么会是对直流成分抑制呢?直流成分不是没消失吗,被电容隔断送到运放Vin-(9)了吗,2为什么说对交流放大,交流不是被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C:
运放这一块的资料   吃的不是很透   需要花时间好好钻研钻研   先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L:
好资料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我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   谢谢了  不错

网友M:
电源处的电容不是越大越好,那尖峰毛刺怎么办?
可以并联几个小电容的

网友N:
你这还是很粗俗的理解!  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拍个砖!

网友O(2013-08-28):
看了楼主的帖子   确实能学到很多的资料   确实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笨呢,没看懂啊。
(1)!ci电容的基本特性是隔直流,通交流。假设我们的信号中存在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 ...

兄弟啊,你对运放模型了解一些不?我刚看到你的问题,系统没有提示我,让你久等了。如果你知道运放的数学模型就不会问第一个问题。Vout=(A*Vin+)-(A*Vin-)
第二个问题是分别对高频和低频分别分析电路来考察不同容抗下的放大能力,得出的对交流放大,其实这里准确的说是对高频放大,对低频移植。
完全版本查看:https://bbs.21ic.com/icview-620171-1-1.ht

网友P:
非常佩服楼主的详细分析的,学习完的也收货了很多的

网友Q:
谢谢了   楼主  运放这一块的知识点  确实需要花时间好好看看   好好琢磨琢磨   谢谢了楼主

网友L: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很给力   谢谢楼主   谢谢了   比较给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