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高手对苹果手机30pin接口充电了解

楼主(2013-05-06):
请问高手,苹果接口30pin是怎么充电的?哪几个pin脚可以充电。我查过23pin和第1pin有5V电压,但我将这两pin接上5V电压,苹果手机未显示充电中,请问高手知道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A:
还有2个PIN脚需要加配置电压,分别是2.4,2.7V,没有配置电压30针的话充电只能达到100mA.

楼主:
谢谢2#提醒,目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