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RapidIO ip核端口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3-05-07):
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把RapidIO Ip核放入新工程的?
是把example_design放到新工程,然后添加srio 5.6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把RapidIO Ip核放入新工程的?
是把example_design放到新工程,然后添加srio 5.6吗? ...

是的。

楼主:
1 新建工程
2 通过newsource添加srio v5.6
3 把example_design所有文件考到工程通过addsource添加,每个文件都要添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1 新建工程
2 通过newsource添加srio v5.6
3 把example_design所有文件考到工程通过addsource添加,每个文 ...

是啊,只要保证example_design_top下的所有模块都能识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只要保证example_design_top下的所有模块都能识别就可以了。

srio_v5_6_top.v 是指这个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srio_v5_6_top.v 是指这个吗

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能否发一个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网友C:
rapidio是如何初始化的,是一上电后就检测K28.5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apidio是如何初始化的,是一上电后就检测K28.5吗?

会自己初始化,然后握手

网友D:
求猴哥帮助啊

网友A(2013-10-08):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2015-09-15):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F(2019-05-15):
引用 网友A:
会自己初始化,然后握手

你好,刚刚接触rapidio,请问大佬可以帮助一下吗,现开始研究启动和初始化,不知道从下手,麻烦大佬提点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刚刚接触rapidio,请问大佬可以帮助一下吗,现开始研究启动和初始化,不知道从下手,麻烦大佬提点 ...

同开始研究

网友H(2019-10-10):
旧核放入新工程先clean,再重新生成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