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空间] 基于ARM-MDK+JLINK环境的新唐N32905裸奔调试模板-缥缈九哥

楼主(2013-05-07):
   基于ARM-MDK+JLINK开发环境的新唐N32905的裸奔调试模板-缥缈九哥移植整理
   N32905是一个主频高达240MHZ(@2.0V)的ARM926EJ-S核CPU,它内置MJPEG编解码器(VGA 30FPS),CMOS接口(3M),
16Mbitx16 DDR(-20°C~85°C)内存,支持USB2.0 HS从接口,USB1.1 FS主设备口,32通道声音处理单元SPU,
10位麦克风放大ADC, 16位立体声耳机DAC,和TV输出编码器,内置支持FlashLite(FL3.1.7)的2D BitBLT加速器。
支持D1 (720x480)的TV视频输出,支持XVGA(1,024x768)的TFT LCD屏。14X14X1.4MM大小和0.4MM 脚距的S2LQFP-128
小MCP封装。
   它的极高集成度使之仅仅外置一个简单的SPI的FLASH及相关的电源和时钟就可以独立形成最小系统。它可以仅用
双面板设计来降低整机成本及生产工艺难度。它可以用于多媒体处理电子书,学习机,玩具,人机界面,广告指示牌,
WIFI透传模块,IP摄像头,人机界面,二维码识别及机器视觉的应用。
一,N32905的物理寻址空间:
IBR:  0xFFFF_0000 - 0xFFFF_FFFF
保留: 0xFF00_2000 - 0xFFFE_FFFF
SRAM: 0xFF00_0000 - 0xFF00_1FFF
保留: 0xC000_0000 - 0xFEFF_FFFF
APB: 0xB800_0000 - 0xBFFF_FFFF
AHB: 0xB000_0000 - 0xB7FF_FFFF
SSDRAM: 0x8000_0000 - 0xAFFF_FFFF (SDRAM的影射空间)
保留: 0x4000_0000 - 0x7FFF_FFFF
SDRAM: 0x0000_0000 - 0x3FFF_FFFF
二,N32905的内置IBR启动配置:
ND1-0: IBR Boot Mode: 10=Recover; 11=Normal;
ND3-2: Boot crystal : 10=12MHz; 11=27MHz;
others 保留。
三,N32905的内置IBR引导顺序:
1,正常Normal模式串口信息:
Init RTC....OK
DDR size: 32MB
SD Port0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NAND Booting (2K-page 4 Address Cycle) Fail - Not for Booting
SPI Booting Fail - No Check ID
SD Port1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USB Booting
2,修复Recover模式串口信息:
Init RTC....OK
DDR size: 32MB
USB Booting
四,N32905的NANDFLASH配置:
LVDATA[6]:  0=EF((Error Free) NAND;  1=Raw NAND;
LVDATA[5:4]: 0=2K,1=4K,2=8K page size; 3=Ignore NAND;
ND7:   0=4 address cycle;   1=5 address cycle;
ND6:   保留。
ND5-4:   0=SDRAM; 1=mDDR;  2=DDR2;  3=DDR;
五,N32905的物理器件ID:
CHIPID:  0xFA_5C30  ,位于0xB0000000地址
六,9GLoader的简单程序模板
    本程序的串口驱动及头文件移植自新唐的ADS环境的裸奔Non-OS代码包的Loader\NandLoader例子。在建立项目时选择AT91SAM9260及它的启动代码,然后去掉9260的CPU的硬件初始化部分,在MDK的工程配置的执行地址是:0x8000,连接脚本SCT文件用MDK默认产生的,详细可以查看源码包。它能通过JLINK直接下载到CPU里调试,主要是依靠初始化脚本:9G-N32905\cfg\SDRAM.ini进行SDRAM,PLL的初始化及下载AXF文件到SDRAM的8000的执行地址里进行调试。
   附件代码:
( 注:AXF文件是与ELF相兼容的一种调试文件格式,最前面的0-0X33是文件头;接着后面0x34开始就是BIN内容;
再后面是调试信息)

楼主:
//SDRAM.ini
/******************************************************************************/
/* Dbg_RAM.ini: Initialization Script for Debugging in SDRAM                  */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uVision/ARM development tools.                    */
/* Copyright (c) 2011 Keil Software.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under the terms of a valid, current,        */
/* end user licence from KEIL for a compatible version of KEIL software       */
/* development tools. Nothing els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use this software.  */
/******************************************************************************/
DEFINE INT  Entry;
DEFINE LONG GCR_BA;
DEFINE LONG CLK_BA;
DEFINE LONG SDIC_BA;
DEFINE LONG GP_BA;
Entry  = 0x00008000;
GCR_BA  = 0xB0000000;
CLK_BA = 0xB0000200;
SDIC_BA = 0xB0003000;
GP_BA = 0xB8001000;
FUNC void Clock_Setup (void)
{
}
FUNC void SDRAM_Setup(void)
{
_WDWORD(0xb0003000, 0x00130456); // SDOPM Init DDR
_WDWORD(0xb0003030, 0x00001010); // DQSODS
_WDWORD(0xb0003010, 0x00000005); // SDSIZE0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1); // SDCMD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3); // SDCMD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7); // SDCMD
_WDWORD(0xb000301C, 0x00001002); // SDEMR
_WDWORD(0xb0003018, 0x00000122); // SDMR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7); // SDCMD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B); // SDCMD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B); // SDCMD
_WDWORD(0xb0003018, 0x00000022); // SDMR
_WDWORD(0xb0003004, 0x00000020); // SDCMD
_WDWORD(0xb0003034, 0x00AAAA00); // CKDQSDS
_WDWORD(0xb0003008, 0x0000805A); // SDREF
_WDWORD(0xb00000A0, 0x00000000); // MISCPCR
_WDWORD(0xb0000224, 0x0000447E); // UPLLCON PLL=192MHz
_WDWORD(0xb000020C, 0x00000018); // CLKDIV0 Divider
_WDWORD(0xb000021C, 0x00000000); // CLKDIV4
_WDWORD(0xb0003028, 0x094E7549); // SDTIME Sdram Timing
    _sleep_(10);
_WDWORD(0xb8001010, 0x00000008); // GPIOB_OMD  PB3=OUTPUT
_WDWORD(0xb8001018, 0x00000008); // GPIOB_DOUT PB3=HIGH
    _sleep_(10);
}
FUNC void Remap (void)
{
}
FUNC void Download (void)
{
    exec("load %L incremental");
}
FUNC void PC_Setup (void)
{
    PC = Entry;
}
FUNC void GoMain (void)
{
    exec("g,main");
}
//Clock_Setup();
SDRAM_Setup();
//Remap();
Download();
PC_Setup();
GoMain();

//main.c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blib.h"
#define DebugCom 0x100
void Delay(UINT32 k)
{
volatile int j=k*36000;
while(j--);
}
void InitDebugCom(void)
{
WB_UART_T *uart;

//Nornal Speed UART
outp32(REG_GPAFUN, inp32(REG_GPAFUN) | (MF_GPA11 | MF_GPA10));
outp32(REG_APBCLK, inp32(REG_APBCLK) | UART1_CKE);

uart->uiFreq = (((inp32(REG_CHIPCFG)&0xC)==0x8)?12000:27000)*1000; /*Use external clock*/
    uart->uiBaudrate = 115200;
    uart->uiDataBits = WB_DATA_BITS_8;
    uart->uiStopBits = WB_STOP_BITS_1;
    uart->uiParity = WB_PARITY_NONE;
    uart->uiRxTriggerLevel = LEVEL_1_BYTE;

/* Reset the TX/RX FIFOs */
outpw(REG_UART_FCR+DebugCom, 0x07);
/* Setup baud rate */
outpw(REG_UART_BAUD+DebugCom, ((0x30<<24)|((uart->uiFreq / uart->uiBaudrate)-2)));
/* Set the modem control register. Set DTR, RTS to output to LOW,
and set INT output pin to normal operating mode */
//outpb(UART_MCR, (WB_DTR_Low | WB_RTS_Low | WB_MODEM_En));
/* Setup parity, data bits, and stop bits */
outpw(REG_UART_LCR+DebugCom,(uart->uiParity | uart->uiDataBits | uart->uiStopBits));
/* Timeout if more than ??? bits xfer time */
outpw(REG_UART_TOR+DebugCom, 0x80+0x20);
/* Setup Fifo trigger level and enable FIFO */
outpw(REG_UART_FCR+DebugCom, uart->uiRxTriggerLevel|0x01);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ter buffer is empty */
while (!(inpw(REG_UART_FSR+DebugCom)&0x400000));
/* Transmit the character */
outpb(REG_UART_THR+DebugCom, 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inpw(REG_UART_ISR+DebugCom)&0x01)==0);
return(inpb(REG_UART_RBR+DebugCom));
}
int main(void)
{
int i=0;
InitDebugCom();

printf("\n\r\n\r");
printf("*** 9G-N32905 V1.00 Build by yuanxihua@21cn.com on ("__DATE__ " - " __TIME__ ")\n\r");
printf("*** 9G-N32905 V1.00 Running ...\n\r\n\r");

outp32(REG_GPIOC_OMD,0x0000FFFF);
outp32(REG_GPIOE_OMD,0x0000FFFF);
while(1)
{
  printf("run times %d\n\r",i++);
  outp32(REG_GPIOC_DOUT,0x0000FFFF);
  outp32(REG_GPIOE_DOUT,0x0000FFFF);
  Delay(500);
  outp32(REG_GPIOC_DOUT,0x00000000);
  outp32(REG_GPIOE_DOUT,0x00000000);
  Delay(500);
}
}

网友A:
谢谢九哥大力支持

网友B:
刚刚路过,来个板凳!!
呵呵....

网友A:
九哥在国产ARM,M0等芯片推广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不知道那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D:
在linux下如何调试的啊?

网友E:
九哥又出新作了

网友F:
ARM9裸奔 还MDK 碉堡了

楼主:
在LINUX,当然用GCC,GDB等常规 的ARM-LINUX开发调试方式。这个新唐有成熟例子,而且我博客上也有相关的ARM-LINUX开发的模式例子。不用多说。我只是想用用MDK,裸跑一个200M的大单片机。哈哈。

网友F:
是MDK估计容易入门些  这个是亮点

网友G:
MDK,容易用.顶起 顶起,,再顶

网友H:
这个开发环境可以让不熟系统开发的人也可以玩ARM9,好,支持九哥!!

网友I:
有没有测试液晶屏的显示呢

网友J:
啥也不会,只会顶贴

网友K:
新塘提供的那些*.a库文件,MDK不支持

网友L:
关心价格

网友M:
这款芯片 哪里有的卖呢?

楼主:
我想把串口调试或者SEMIHOST搞好先。LCD应该不是什么困难事。新唐提供的A文件应该是ADS的,在MDK下应该能兼容。

楼主:
需要IC来做开发的,请走正规的代理申请支持渠道。谢谢。http://www.nuvoton.com/hq/chs/Pr ... /Pages/default.aspx  上面全是新唐的代理。或者找我现在在的公司:广州迪圣通信。

网友N:
真不错,希望你有一天能公布你的研究成果,以福大众! 谢

楼主:
发表启动代码包。调好了串口DEBUG信息的发送。另外启动代码部分可能 有些问题。有懂的人帮助测试下。

网友O:
9G力作,必顶!

楼主:
已经公布了结果了。

网友P:
九哥,你好!,有N32905的数据手册和开发参考手册吗?请上传给大家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N32900的手册,新唐要求 只能发给有注册的客户。不好意思,我不敢乱来。如果有产品 需要开发的请找代理注册并寻求支持。或者找我们公司:广州迪圣。

网友Q:
顶一个,保留备用!

网友Q:
收藏,准备使用N329

网友R:
这帖子一定要置顶

网友S(2013-06-06):
引用 楼主:
//SDRAM.ini
/******************************************************************************/
/* Dbg_ ...

你好! 我现在正在用这个芯片,现在刚焊接好芯片,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是使用Turbo Writer吗?但是连接上USB后电脑识别不了USB啊!提示:不能识别的USB。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是 VMwork USB Device 且带有感叹号!请问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另外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下载程序到 NANDFLASH 中啊!

楼主:
就是用Turbo Writer下载程序呀。你的跳线配置有没有对?如晶振。运行模式等。

网友T:
境有界  思无域,学习学习!

网友U(2013-07-18):
顺便请教下。那位有新唐ARM9 IP摄像头那开发板的DEMO演示程序或者是说明文档的。多谢!

楼主:
NOS的开发包中有呀。

楼主:
顶起N32905的MDK开发。

网友V:
顶起~正在研究裸奔中,很多麻烦

楼主:
有事多交流,别藏着掖着的。

网友V:
我板子焊好了,但是连接USB,电脑没有反映,这些跳线要如何设置呢?
晶振是12M的,NANDFlash没有插上,J1,J2都短接了。望版主不吝赐教,谢谢了。我用的是32916

楼主:
有手册 ,有TRM文档,我前面也有几个说明 。你说要怎么跳呢?

网友V:
难道我做板子不看手册?凭空想出来的?

已确认第一块核心板损坏,更换一块即好。32916这么脆弱,我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W:
很好,支持九哥!!!!

网友X:
谢谢了九哥,跟你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Y:
楼主的劳苦!!在搞这块呢

网友Z(2013-08-31):
这个能不能扩展有线以太网的支持?

楼主:
能,加个ENC28J60就好了,

网友U:
请教九哥,这芯片做两层PCB的时候,需要注意那方面的,目前做了第一版,发现用TurboWriter V2.01.008软件进不了烧写界面,串口只输出RTC OK就没下文的了。

网友AA(2013-10-11):
顶起来,接下来准备买个DEMO来玩玩那,有个产品想用N32905开发,由于功能不是很复杂,而且系统俺们也玩不转,想裸跑到底,主要功能接收PAL视频用硬件解码输出YCbCr422给N32905,N32905带TFT1024*768+触摸屏,视频每秒25fps无延时显示在TFT上面,并存储在TF上面,视频可以定时回放。
请问九歌,以N32905的资源能胜任吗??

网友AA:
N32905相对比STM32F407哪个要强些?

楼主:
不能那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顶起来,接下来准备买个DEMO来玩玩那,有个产品想用N32905开发,由于功能不是很复杂,而且系统俺们也玩不转 ...

每秒25帧,1024X768有困难。D1就行,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每秒25帧,1024X768有困难。D1就行,

谢谢九哥回应,请问N32905可以支持多大的DDR 因为我实际保存的图片只有不超过300张,如果不用SD卡,用DDR保存可行吗?图片按照bmp格式保存,不经过压缩,每张图片约1.2M的容量,总共不到500M的空间

楼主:
N32905好像是内置32MB的DDR2。

网友AA(2013-12-12):
九哥程序已经跑起来,串口数据传输没问题,
现在讲SDK里面的VidoIn程序移植到MDK上面运行。编译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一些初始化程序不知道放哪里?

网友AA:
:Q搞了两天无果,资料相对于STM32差多了

网友AB:
你知道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改receBuf[0]的值,receBuf[1]会跟着变?
什么原因吗
用的就是你的KEIL模版,不知道是不是哪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AB:
我Q是135——1032 ——359 有时间回我一下哦

网友AB:
缥缈九哥
初始化部分有问题呀,RTC和USB部分不初始化,有最新完整版的吗。

网友AC:
这个可以有

网友AD:
现在刚好要裸跑,太好了。

网友AE(2014-07-18):
久哥牛人,好人呀,谢谢,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AF:
想咨询下,_WDWORD(0xb000020C, 0x00000018); // CLKDIV0 Divider这个配置,外设哪部分需要接,J_Link调试时卡在这。

网友AG(2014-08-21):
很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AH:
:)顶起九哥,恭喜又出新品

网友AI:
谢谢九哥啊!如果能搞成傻瓜式的就可以了。我们好按照案例做就可以。发现很多都没有调试好,这个应该是厂商调试好的!真正代码有问题还不清楚什么问题。特别是您封装成库了。不只是这个设备稳不稳定

网友AJ:
9哥,N32905这颗接收红外遥控有问题么?

网友AK(2014-11-13):
用这个片子,只能rgb565 ,刷新800x600的东西,效果如何?平台又不健全。玩啥呀。有没有技术支持呀。

网友AL:
强,九哥总是走在前头啊。

网友AM(2015-03-28):
谢谢,九哥,正要学习

楼主(2015-06-04):
好久没有上来了。

网友AN:
9G很好,我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能认识就好了

网友AO(2015-08-25):
九哥真乃神人也,

网友AP(2015-09-29):
准备用它来做个显示用下试试,不知道480*320的刷新 起来会怎么样

网友AQ(2016-01-08):
有人咨询这个开发环境问题,找了好久终于在这老帖子里找到方法了。

网友AR(2016-03-13):
请问N32905裸奔,比如接收中断和TIMER0中段程序格式怎么写?

楼主(2016-04-18):
顶起。又准备弄一个到N32926上。

楼主(2016-09-01):
引用 网友D:
在linux下如何调试的啊?

LINUX下用GCC编译,用GDB+JLINK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R:
请问N32905裸奔,比如接收中断和TIMER0中段程序格式怎么写?

这个接收中断,定时中断请参考BSP包。或者其它ARM9的中断例子。

网友AS(2016-10-25):
引用 楼主:
LINUX下用GCC编译,用GDB+JLINK调试。

什么地方有环境搭建教程?我用N32903U2DN。
感谢!可以在linux下开发么?

网友AT:
引用 楼主:
//SDRAM.ini
/******************************************************************************/
/* Dbg_ ...

网友AU:
九哥咨询 有用过用芯唐芯片用数字摄像头做视频CVBS输出不?

网友AV(2016-12-21):
N32926也是选择AT91SAM9260么

楼主(2017-08-11):
又有人问到,上来看看。

网友AW(2017-10-27):
必须顶九哥

网友AW:
九哥,想买你公司的板子。 QQ:158 1027 708

网友(2017-11-27):
引用 楼主:
顶起N32905的MDK开发。

九哥您好,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N32905的开发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