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没有dspic30f2010 怎么添加,谢谢!

楼主(2013-05-07):
protel99se中没有dspic30f2010怎么添加,谢谢!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 1239780860@qq.com

网友A:
自己去新建一个器件

网友B:
用新版本的CAD软件。

PROTEL99SE出来的时候,DSPIC还没有呢,所以当然没有这个库了。

网友C:
用PCB设计软件必须学会自己建元器件库

网友D:
找个精简版本的AD,然后从AD网站上下载相应的库文件,再从AD系列中导出来
偶是这样弄的。它们的库文件好像是几十M

网友E:
自己新建个原理图库   比着引脚顺序画一个吧

楼主:
画好了,不是很好,结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画好了,不是很好,结贴。

呵呵,建议标注一下管脚的定义,给做软件的人一点方便

网友G:
要新建一个元器件库。

网友H:
楼主画的原理图严重不符合规范啊,多看看书和教程吧,原理图也需要美观哦
1 元件标识符序号无,怎么进行元件编号呢
2 标识和器件型号摆放位置需要调整,都覆盖到线上了
3 最好不要用中文,现在的电路设计软件对中文支持的不是很好,防止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抓头;